白沙怀表邮购部已经开始销售,散件。请使用我们的网上支付平台

楼主(2010-01-05):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先顶再说,很漂亮,可惜焊工不好,也没时间自己焊......

网友:
怀表还是纽扣电池比较安全

网友:
顶,防水吗;配秒1s/d。

网友:
已下单,希望焊接别难得做不出来哈

网友:
送MM的好东西,密度够大的,没好点的烙铁和好点眼力,一定搞得一塌糊涂,先让给厉害些的同学

网友:
这个焊装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我正在整理焊装的资料,争取尽快放出来。
============================================================================
最近公司工作极忙,唉……

网友:
散件
看来我要等完整套件
我的焊工可想而知。前次老许送了两片给我,焊的不好说啊,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纽扣电池看起来没有保护,小心短路!

网友:
电池难不成是一次性的?还是说每次充电都要拆开把电池焊下来充?

网友:
好看是好看,可就是太耗电了。期待光电转换充电型的怀表登场。:)

网友:
430的单片机,俺们平民怎么搞定程序的烧录?已经有了的?

网友:
同问,芯片程序烧录好了么?

网友:
搶了個,才想到燒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心下载和充电问题。

网友:
还是不明白是散件, 还是套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心下载和充电问题。

网友:
广告
没有焊接设备的网友,我可以帮助焊接,费用 50人民币,邮费自理

AM感觉不妥 可以删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心下载和充电问题。

同问,最主要还是充电问题。

网友:
想关注一下走时的精度如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不明白是散件, 还是套件?

"白沙怀表邮购部已经开始销售,散件。请使用我们的网上支付平台"

————————————————————————————————————
不错,顶一个!

网友:
知道了, 纯支持!

网友:
再加个功能,晃的时候能充电,零消耗,岂不能用很久。。

网友:
强烈建议发货时多发两个LED做炮灰啊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MMA7660      25

这个太贵了,手机行业批量是$0.6-0.7

网友:
有没有简易的像并口AVRisp的下载方法吗?
就是串几个电阻限流的那种,呵呵!手上没有下载工具啊!

不好意思错别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没有简易的像并口AVRisp的下载方法吗?
就是串几个电阻限流的那种,呵呵!手上没有下载工具啊!
不好意思错别字。
本贴被 cui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0-01-06,13:34:15.

连并口都没有的人路过。

网友:
【28楼】 skylly3

---------------------------
魔鬼身材!!!!

网友:
红、黄、绿色的 LED 每种多放了好几个,其他的没有多放(LED买了整盘的,其他的是按数量买的)。

因为是散件,所以程序是没有下载的,购买时要考虑这个问题。

结构限制,所以电池是一次性的,不过如果不是一直开显示的话,可以用很久。关于走时精度,使用的是5ppm的32.768Khz的晶振,这就算的出来了,那是相当的高。如果配合温度传感器进行补偿,一年差几秒是做的到的。

加速度传感器在成本核算里是15/片,是我一次买60片的价格。我问过飞思卡尔的代理艾睿电子,整盘拿500片,价格是12.所以楼上仁兄说0.6~0.7美金,谢谢如果在北京同型号原装现货能拿到这个价拜托我要1000片。

实在找不到肯焊这个的,肯焊的要价都是好几十,很不经济。其实也就是细心,我2~3小时可以焊好一套。
=====================================================================================================
实话说,晚上出门胸口挂个这东东,亮起来的时候那是相当的炫!

网友:
还以为是成品呢
我想白沙焊完那么多眼睛应该冒星星了
散件我就不考虑了
焊那么多发怵啊
下载也是个问题

网友:
没看懂,是电子表吗

网友:
下載是個問題~~好像沒條件搞~~

僅僅   专为这个怀表制作的调试转接线 (原文件名:20091125-2.jpg)          這個線就能下載???RS232??原諒我這小白~額不是搞電子的~

网友:
抢了一个,一看原来是MSP430的单片机,没用过,还不知道怎么下载。晕死。

网友:
下载是个问题。。

网友:
真漂亮...
不过没看明白 18:88 那里的几颗led是怎么连的,好像都焊到一起了啊

网友:
外壳不错

问了我老婆要不要,要的画我花点时间焊接讨她高兴。可惜她说不要,不值160元,成品160元她都说不值。有可能没看到实物。

我分析了一下,这个方案要进行一点修改才好:
1. 430的单片机换成ATMEG8,减少成本。isp下载也方便。
2. 温度传感器,重力传感器选配。降低成本
3. bin文件要有一个不带重力传感器的版本。
4. AVR的isp接口(数字信号+地一共是4根线)处的测试点上打12mil左右的孔,同时提供USB 下载线 这个选配件,4根军品针引出
   下载的时候手按一下就下完了,不用焊。
5. 最好能用纽扣电池,使用升压芯片。
6. 考虑一下机器贴片,这么小不知道贴不贴得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0603 led焊起来太麻烦了。背面器件手工焊。

网友:
恨下心来抢了一个,实验室有MSP430的USB的JTAG,应该可以用来烧写吧

网友:
前面买过一个摄像手表,突然想到,外壳如果用手表的外壳是不是价格更低?
这个怀表的PCB真的是太漂亮了!

网友:
查了一下資料,這錶是用 SPY-BI-WIRE 去下載資料的

拼口的 MSP-FET430PIF 不能用 SPY-BI-WIRE 吧?

Supports JTAG debug protocol (NO support for Spy-Bi-Wire (2-wire JTAG) debug protocol, Spy-Bi-Wire (2-wire JTAG) is supported by MSP-FET430UIF)

查到 USB (MSP-FET430UIF) 那個可以,但那個仿真器也要好幾百,為了寫一下程序不太值...

看來我真的沒能力為 MP430 下載程序了..........

阿莫樓主位沒提過套件中的MP430程序沒有下載程序

我也沒好好的研究才下手,我的訂單已經發貨了,不想浪費它,可以怎處理?

除了一定要 MSP-FET430UIF 還有別的解決方案嗎?

网友:
哈,冲动是魔鬼,买了又要退.........

网友:
用CR2032锂电池可以直接驱动LED的,270mah 的电量也是足够用的。
白沙你在北京什么位置啊,我公司里有回流焊的一些设备,焊这块表估计手工每块可以控制在10分钟以内的。感兴趣话周末是可以免费给你用的。个人资料里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
程序下载了吗?不然我也只能退了..........晕

网友:
表芯怎么固定啊,套件中好像没有图片中的一个螺杆的东西,还有2个弹片也需要自己弯吗?我又订了一套,不会都没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加速度传感器MMA7660      25
这个太贵了,手机行业批量是$0.6-0.7
嫌贵就不要买 :)

另: 我们的开源活动的价格,是不接受质疑的。觉得贵笑笑走远点就行。

连质疑的权利都没有了?
有点“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感觉。
电子器件贵就是贵,便宜就是便宜。

我并没有说套件贵。只是说某个元件贵!
以后不会再回复这个帖子了。呵呵!走远一点!

网友:
我好像没看到有TMP102那个咪咪小的温度芯片,抓狂。。。。

网友:
抓狂中,为什么一点进入邮购部采购就显示该页无法显示。

网友:
拨码开关焊哪里?

网友:
线路板是什么格式的呀,是什么软件打开的呢

网友:
【60楼】 reeou  拨码开关焊哪里?

用立式拨码开关的引脚DIY了表栓按下的检测机构,并把表栓固定在预留的空焊盘上。

网友:
收到套件了,订的是铜色的。
刚打开,看到怀表和PCB,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焊接确实会比较头痛。
1.pcb背面的小芯片的方向不知道应该怎么放
2.貌似少了用来固定表栓的那根常常的棒子
3.稍微评价一下这个表壳:没有阿莫拍出来的漂亮而且表面那块透明塑料花了一些。比较不能让人接受的是那条链子,黑黑的貌似有点生锈,总之就是很脏的感觉。不过这种低成本的东西也许就是这样了。如果送人的话链子绝对要换掉。我的是铜色的,钢色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4.大pcb放到表壳里真的是刚刚好,good。
5.两块pcb之间不知道怎么结合,猜想是在大pcb的那几个焊盘上锡球,然后把小pcb放上去,但这样高度貌似不够。- -!!

期待白沙的焊接教程。我先焊个msp430玩玩

网友:
下载转接线是不是把UIF的VCCO TDO TCK GND 引出来接上就可以调试下载了啊,IAR4.20没找到MSP430F4152芯片,版本不够貌似要打补丁吧,补丁谁有啊没找到

网友:
没有下载设备 ,有的话无所谓了

网友:
没有用过MSP430F4152....
不过白沙出品 不属精品
顶一个!

网友:
非常抱歉,由于家里有重要变故,原计划随套件发售同步提供的组装说明要推迟一周左右放出。有关怀表的问题届时一并答复。

网友:
我的TMP102确定是找不到了,先后一共买了2套,发现第二套的防静电袋是折后用玻璃胶封好的,里面器件很全。第一套袋子没有折痕也没有封口,拿出来就是开口的。遂怀疑要么这颗料没有投进去就装盒了,要么因为没有封口在装的时候滑掉了。拆包的时候我很小心,确定不会把它搞掉的。实在没办法就只好去TI申请样片了。

网友:
软件有问题啊。程序下进去什么都没有。后来看程序发现多了个死循环。
mma7660_init_ztap();
  while(1)
{
    unsigned char mma = twi_read(0x4c,3);      这里是个死循环,到这儿就不走了。
}
    clr_display();
    H1_HIGH;
    unsigned int i;
   while(1)

去掉后终于有显示了,但是不正常,全彩的LED有3个会同时闪,可能跟焊接有关,秒针在中间一圈走,应该在外圈走的呀,进入设置状态倒是外圈先动的,希望白沙给该个好用的再放上来。

网友:
程序已经改好了,基本可以走了,其他问题有待进一步发现。
修改了show_second;show_minute两个函数;

#include <msp430x41x2.h>
#include "twi.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portdefine.h"
#include "numberdata.h"

void mma7660_init_ztap(void)
{
   twi_init();
   twi_write(0x4c,7,0);
   twi_write(0x4c,5,0);
   twi_write(0x4c,6,0x04);
   twi_write(0x4c,9,0x75);
   twi_write(0x4c,8,0);
   twi_write(0x4c,10,0x17);
   twi_write(0x4c,7,0x41);
}

#define RTCSEC RTCNT1
#define RTCMIN RTCNT2
#define RTCHOUR RTCNT3
#define RTCDOW RTCNT4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TAP 1
#define SLOPE_L 2
#define SLOPE_R 3
#define COMPLETE 4

unsigned char work_state = ON,trig_state = 0,twinkle = 0,check_p=0;
unsigned int loop = 0,flag = 0,second_d = 0;
unsigned int r=0xFF,g=0x7F,b=0x10,counter=0,temperature = 0;
int gl = -1,rl = -1,bl = -1;

void clr_display(void)
{
  P1DIR = 0;
  P1OUT = 0;
  P2SEL = 0;
  P2DIR = 0x60;
  P2OUT = 0;
  P3DIR = 0;
  P3OUT = 0;
  P4DIR = 0;
  P4OUT = 0;
  P5DIR = 0;
  P5OUT = 0;
  P6DIR = 0;
  P6OUT = 0;
  P7DIR = 0;
  P7OUT = 0;
}

void delay_c(unsigned int n)
{
  for(unsigned int i=0;i<=n;i++)
  {
    if(counter >=100)
    {
    r = r+rl;
    if (r <= 5) rl = 1;
    if (r >= 0xFE) rl = -1;
    g = g+gl;
    if (g <= 5) gl = 1;
    if (g >= 0xFE) gl = -1;
    b = b+bl;
    if (b <= 5) bl = 1;
    if (b >= 0xFE) bl = -1;

      TA1CCR1 = b;
      TA1CCR2 = r;
      TA1CCR3 = g;
      counter = 0;
    }
    counter++;
  }
}

void show_weekday(unsigned char weekday)
{
  weekday = weekday*2;
  clr_display();
  P7OUT = weekday_data[weekday+1]>>5;
  P7DIR = weekday_data[weekday]>>5;
  P1OUT = (weekday_data[weekday+1] & 0x1F);
  P1DIR = (weekday_data[weekday] & 0x1F);
}

void show_number(unsigned char group,unsigned char number)
{
  number = number *6;
  clr_display();
  P7OUT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1]>>5;
  P7DIR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5;
  P1OUT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1] & 0x1F);
  P1DIR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 & 0x1F);

  delay_c(8);
  clr_display();
  P7OUT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3]>>5;
  P7DIR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2]>>5;
  P1OUT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3] & 0x1F);
  P1DIR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2] & 0x1F);
  delay_c(8);
  clr_display();
  P7OUT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5]>>5;
  P7DIR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4]>>5;
  P1OUT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5] & 0x1F);
  P1DIR = (display_data[group][number+4] & 0x1F);

  delay_c(8);
}

void show_second(unsigned char second)
{
  unsigned int temp_h,temp_b;
  clr_display();
// second = bcd2hex(second);
  temp_h = second / 5;
  temp_b = second % 5;
  switch_hm(temp_h);
  P4OUT |= (1 << temp_b);
  P4DIR |= (1 << temp_b);

}

void show_minute(unsigned char minute)
{
  unsigned int temp_h,temp_b;
  clr_display();
  temp_h = minute / 5;
  temp_b = minute % 5;

    switch_hs(temp_h);
  P4OUT &= ~(1 <<temp_b);
  P4DIR |= (1 << temp_b);

}

void show_hour(unsigned char hour)
{
  unsigned int temp_h;
  temp_h = hour % 12;
  if(temp_h == 0) temp_h = 12;
  temp_h = temp_h - 1;

  clr_display();
  switch_hs(temp_h);

  P2SEL |= 0x07;
  P2OUT |= 0x07;
  P2DIR |= 0x07;

}

unsigned char check_mma(void)
{
  unsigned char mma,xout;
  twi_init();
  mma = twi_read(0x4c,0x03);
  if(((mma & 0x40)==0)&&((mma & 0x20)!=0))
  {
   twi_read(0x4c,0x03);
   twi_read(0x4c,0x03);
   return(TAP);
  }

  xout = twi_read(0x4c,0x00);
  if((xout >10)&&(xout<21)) return(SLOPE_R);
  if((xout >43)&&(xout<54)) return(SLOPE_L);
  if (( P2IN & 0x80) == 0)
  {
    clr_display();
    while(( P2IN & 0x80) != 0);
    return(COMPLETE);
  }
  return(0);

}

void adjust_mode(void)
{
  unsigned char year,month,day,dow,hour,minute,second,mode_state,input;
  signed char adjustment=0;
  P2IE = 0;
  TACTL |= TASSEL_1+  MC_1;
  TACCR0 = 0x0FFF;
  CCTL0 = CCIE;

  year = RTCYEARL;
  month = RTCMON ;
  day = RTCDAY;
  dow = RTCDOW;
  hour = RTCHOUR;
  minute = RTCMIN;
  second = 0;
  mode_state = 0;

  while(mode_state !=7)
  {
  show_second(second);
  delay_c(40);
  if((mode_state == 2)&&(twinkle ==1)||(mode_state !=2))  {  show_weekday(dow);  delay_c(40);}
  if((mode_state == 0)&&(twinkle ==1)||(mode_state !=0))  {  show_minute(minute);  delay_c(40);}
  if((mode_state == 1)&&(twinkle ==1)||(mode_state !=1))  {  show_hour(hour);  delay_c(40);}
  if((mode_state == 4)&&(twinkle ==1)||(mode_state !=4))  {  if (month >= 10)  { show_number(0,10);}  show_number(0,month%10);}
  if((mode_state == 3)&&(twinkle ==1)||(mode_state !=3))  {  if (day >= 10)  { show_number(1,day/10+9);}  show_number(1,day%10);}
  if((mode_state == 5)&&(twinkle ==1)||(mode_state !=5))  {  if (year >= 10)  { show_number(2,year/10+9);}  show_number(2,year%10);}
  clr_display();
  input = 0;
  if(check_p ==4)  {input = check_mma();  check_p=0;  }
  if(input !=0)
  {
      if(input == TAP)
      { mode_state++;        if(mode_state ==6)mode_state =0;  }
      else if(input == COMPLETE) mode_state =7;
      else if(input == SLOPE_L) adjustment = -1;
      else if(input == SLOPE_R) adjustment = 1;

      if(adjustment !=0)
          {
          P2OUT |= 0x60;
          P2OUT &= 0xB0;//FOR CLICK
          if(mode_state == 2)     {  dow=dow+adjustment;if(dow>6)dow =0;}
          else if(mode_state == 0){  minute=minute+adjustment;if(minute>59)minute =0;}
          else if(mode_state == 1){  hour=hour+adjustment;if(hour>24)hour= 0;}
          else if(mode_state == 4){  month=month+adjustment;if(month>12)month=1;}
          else if(mode_state == 3){  day = day+adjustment;if(day>31)day=1;}
          else if(mode_state == 5){  year=year+adjustment;if(year>99)year=9;}
          adjustment = 0;
          delay(40000);
          P2OUT |= 0x60;
          P2OUT &= 0xD0;//FOR CLICK
          }
  }
  }
  RTCYEARH = 0x14;
  RTCYEARL = year;
  RTCMON = month;
  RTCDAY = day;
  RTCDOW = dow;
  RTCHOUR = hour;
  RTCMIN = minute;
  RTCSEC = 0;

  TACTL &=~(MC_3);

  P2IFG &= ~0x080;
  P2IE |= 0x80;
}

void timer_init(void)
{
  TA1CTL = TASSEL_2 + ID_0 + MC_1;
  TA1CCR0 = 0xFF;
  TA1CCTL1 = OUTMOD_3;
  TA1CCR1 = 0x090;
  TA1CCTL2 = OUTMOD_3;
  TA1CCR2 = 0x003;
  TA1CCTL3 = OUTMOD_3;
  TA1CCR3 = 0x02F;
}

void rtc_init(void)
{
  RTCCTL &=~(RTCHOLD);
  RTCCTL |=  RTCMODE_3;
  if (RTCYEARH != 0x14)
  {
  RTCYEARH = 0x14;
  RTCYEARL = 0x09;
  RTCMON = 0x0b;
  RTCDAY = 0x17;
  RTCDOW = 0X00;
  RTCHOUR = 0x0E;
  RTCMIN = 0x20;
  RTCSEC = 0x20;
  }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SCFI0 |= FN_4;                            // x2 DCO freq, 8MHz nominal DCO
  SCFQCTL = 121;                            // (121+1) x 32768 x 2 = 7.99 Mhz
  FLL_CTL0 |= DCOPLUS + XCAP18PF;           // DCO+ set so freq= xtal x D x N+1

  P2IE |= 0x080;                            // P2.7 interrupt enabled
  P2IES |= 0x080;                           // P2.7 Hi/Lo edge
  P2IFG &= ~0x080;                          // P2.7 IFG cleared

  __bis_SR_register(GIE);

  rtc_init();

  timer_init();
  twi_init();
  twi_write_word(0x48,0x01,0x60a0);//temp
  mma7660_init_ztap();
//  while(1)
// {
    unsigned char mma = twi_read(0x4c,3);
//}
    clr_display();
    H1_HIGH;
    unsigned int i;
   while(1)
  {
    i = RTCDOW;
    show_weekday(i);
    delay_c(40);
    if ( second_d != RTCSEC)
    {
      P2OUT ^= 0x40;//FOR CLICK
      twi_init();
      temperature = twi_read_word(0x48,0x00);//temp
      P2OUT ^= 0x60;
    }
    second_d = RTCSEC;
    show_second(second_d);
    delay_c(40);
    i = RTCMIN;
    show_minute(i);
    delay_c(40);
    i = RTCHOUR;
    show_hour(i);
    delay_c(40);

    i = RTCMON;
    if (i >= 10)  { show_number(0,10);}
    show_number(0,i%10);

    i = RTCDAY;
    if (i >= 10)  { show_number(1,i/10+9);}
    show_number(1,i%10);
    i= temperature>>8;
    if (i >= 10)  { show_number(2,i/10+9);}
    show_number(2,i%10);

  if(work_state == OFF)
  {
    clr_display();
    twi_init();
    twi_write_word(0x48,0x01,0x61a0);
    twi_write(0x4c,7,0);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4 w/interrupt
  }

  P5DIR = 0;
  delay(5);
  if ((P5IN & 0x02) == 0)
  {
      unsigned char mma;
      P2OUT ^= 0x40;//FOR CLICK
      twi_init();
      mma = twi_read(0x4c,0x03);
      if(((mma & 0x40)==0)&&((mma & 0x20)!=0))  adjust_mode();
  }
  }
}

// Port 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P2IFG &= ~0x080;
  delay(20000);
  if(( P2IN & 0x80) == 0)
  {
    clr_display();

    while(( P2IN & 0x80) != 0);
    if (work_state == ON)
    {
      work_state = OFF;
    }
    else if (work_state == OFF)
    {
    work_state = ON;
    twi_init();
    twi_write(0x4c,7,0x41);
    twi_write_word(0x48,0x01,0x60a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winkle ^= 0x01;
  check_p++;
  if(check_p>4)check_p = 0;
}

网友:
非常漂亮,非常想要,不过想想自己的焊功,叹口气还是别浪费资源了

网友:
这东西我喜欢!马克一番先!

网友:
我突然觉得……白沙老兄不是能做段式液晶么?改成液晶的不是省电多了?
只是没这么漂亮了……

网友:
要是能作成辉光管,那才叫漂亮啊!

网友:
前两天做个触摸的项目,根据我焊坏超过6片贴片的触摸按键来看,我不适合做这么精巧的东西。

网友:
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俺不是专门做液晶的,而且液晶的指针式手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的卖了……
78楼:也许你正需要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东西提高你的焊接能力。
前面缺片子的朋友,很抱歉啊,听说你申请了样片,给你添麻烦了。

其他买了这个套件的朋友缺东西的可以联系我,我负责补寄。

网友:
看了白沙的作品,确实流口水,我想再进一步了解下,这个表壳的质地是塑料还是金属啊?
  表打开后是个透明盖子盖住PCB么?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在一个表面呢?
  个人一点儿疑问,呵呵

网友:
套件收到了,看着不赖,就是不知道具体如何组装,希望出个教程,怕装错了~!呵呵
     另外希望白沙能拍个夜晚的视频,白天的视频似乎效果不明显~,反光严重!

网友(2010-03-05):
阿莫,我农历年前买了这个古铜色套件,现在进行装配,表栓上发现没有那个有螺纹的柱子,看照片也没有,我想问一下,要找的话,是什么规格的螺柱?

网友:
81楼,俺的照相机没法拍夜景,不过说实话,这个表夜间的效果相当好。
82楼,这个螺纹是随原来的石英表芯走的,只买表壳时是没有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个相对粗点的元件腿,比如大点功率的二极管的引脚或用粗细差不多的漆包线。

网友:
等待成品............

网友(2010-05-11):
虽然非常想要,但是看见那密密麻麻的贴片...我承认我被吓到了!

网友(2010-07-01):
我订了一套,可惜没有烧录器。哎。

网友:
可以单买MSP430F4152吗?谢谢

网友:
mma7660 7.5元,淘宝北京中城

没别的意思,只是提供价格,我刚买的。当然在阿莫这里有保证哦

网友:
谁能告诉我哪里能买的MSP430F4152吗?谢谢,最好是北京的,其他地方能邮购的也好啊

网友:
能搞个成品不?我对我的焊工没信心啊……

网友(2010-12-10):
【73楼】 tangfree
说程序存在问题,是否有此现象?

网友(2011-03-16):
这个,还会再有么。。。

网友(2011-11-02):
这个套件还会再有么?急求………

网友(2012-01-05):
回复 网友F:
这个套件还会再有么?急求………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发出去贴片不是很好?

网友:
标记着,发了工资就来买

网友:
何时上第二批?

网友:
不知还有没有第二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