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下这代码错在哪里?谢谢了!

楼主(2010-01-06):
module dec_seg(F,Rt,clk,sem_seg);
input clk,F,Rt;
output sem_seg;
reg [3:0] sem_seg;

//wire [3:0] sem_seg;
wire [3:0] f11out,f22out,f33out,f44out;
reg  f11_out,f22_out,f33_out,f44_out;
reg [3:0] choo;
integer m;
//wire [3:0] choos;

count1 top(.Fx(F),.Rst(Rt),.fx1_out(f11out),.fx2_out(f22out),.fx3_out(f33out),.fx4_out(f44out));
assign f11out = f11_out;
assign f22out = f22_out;
assign f33out = f33_out;
assign f44out = f44_out;

always @(posedge clk)

         if(m<3)
            m=m+1;
         else
            m=0;

always @(m)
begin
   case(m)                                       ---------line 29
                   0: choo = f11_out;
                 1: choo = f22_out;
                 2: choo = f33_out;
                 3: choo = f44_out;
        endcase
end

always @(choo or negedge clk)                        -------------line 38
begin
  case(choo)
              4'h0:  sem_seg = 8'hc0;     // "0"
              4'h1 : sem_seg = 8'hf9;     // "1"
              4'h2 : sem_seg = 8'ha4;     // "2"
              4'h3 : sem_seg = 8'hb0;     // "3"
              4'h4 : sem_seg = 8'h99;     // "4"
              4'h5 : sem_seg = 8'h92;     // "5"
              4'h6 : sem_seg = 8'h82;     // "6"
              4'h7 : sem_seg = 8'hf8;     // "7"
              4'h8 : sem_seg = 8'h80;     // "8"
              4'h9 : sem_seg = 8'h90;     // "9"
     endcase
end
endmodule
编译提示:
Analyzing top module <dec_seg>.
WARNING:Xst:905 - "dec_seg.v" line 29: One or more signals are missing in the sensitivity list of always block. To enable synthesis of FPGA/CPLD hardware, XST will assume that all necessary signals are present in the sensitivity list. Please note that the result of the synthesis may differ from the initial design specification. The missing signals are:
   <f11_out>, <f22_out>, <f33_out>, <f44_out>
ERROR:Xst:902 - "dec_seg.v" line 38: Unexpected  event in always block sensitivity list.

网友:
什么语言?看不懂

网友:
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不能同时当作敏感信号,且一个信号的两个相反边沿也不能同时作为敏感信号

网友:
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混杂 阻塞和非阻塞混用 边沿触发和电平触发混杂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