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mestep is too small!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0-01-06):
新手!问题菜了点还请见量!!!程序运行的时候出现timestep is too small!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应该是很常见的错误吧!上个图

楼主(2010-02-08):
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也成呀!怎么没有人顶呀???

网友:
timestep 居然是1.25e-19, 1ns 也不过是1E-9而已。所以说,你设的太小了。

别忘了说声谢谢。

楼主:
谢谢   终于有人为我解答了!可是我没有做任何设置呀!只要删除一个元件就能够运行!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0-12-05):
把电阻电容等的模拟量改为数字量。
具体操作:双击电阻电容等原件,弹出的属性框有一个按钮,将下拉子菜单选项的ANOLOG改为dig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