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技术---一个布线工程师谈PCB设计的经验

楼主(2010-01-06):
一般PCB基本设计流程如下:前期准备->PCB结构设计->PCB布局->布线->布线优化和丝印->网络和DRC检查和结构检查->制版。

  第一:前期准备。这包括准备元件库和原理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出一块好的板子,除了要设计好原理之外,还要画得好。在进行PCB设计之前,首先要准备好原理图SCH的元件库和PCB的元件库。元件库可以用peotel 自带的库,但一般情况下很难找到合适的,最好是自己根据所选器件的标准尺寸资料自己做元件库。原则上先做PCB的元件库,再做SCH的元件库。PCB的元件库要求较高,它直接影响板子的安装;SCH的元件库要求相对比较松,只要注意定义好管脚属性和与PCB元件的对应关系就行。PS:注意标准库中的隐藏管脚。之后就是原理图的设计,做好后就准备开始做PCB设计了。

  第二:PCB结构设计。这一步根据已经确定的电路板尺寸和各项机械定位,在PCB 设计环境下绘制PCB板面,并按定位要求放置所需的接插件、按键/开关、螺丝孔、装配孔等等。并充分考虑和确定布线区域和非布线区域(如螺丝孔周围多大范围属于非布线区域)。
  第三:PCB布局。布局说白了就是在板子上放器件。这时如果前面讲到的准备工作都做好的话,就可以在原理图上生成网络表(Design-> Create Netlist),之后在PCB图上导入网络表(Design->Load Nets)。就看见器件哗啦啦的全堆上去了,各管脚之间还有飞线提示连接。然后就可以对器件布局了。一般布局按如下原则进行:
   ①. 按电气性能合理分区,一般分为:数字电路区(即怕干扰、又产生干扰)、模拟电路区(怕干扰)、功率驱动区(干扰源);
   ②. 完成同一功能的电路,应尽量靠近放置,并调整各元器件以保证连线最为简洁;同时,调整各功能块间的相对位置使功能块间的连线最简洁;
   ③. 对于质量大的元器件应考虑安装位置和安装强度;发热元件应与温度敏感元件分开放置,必要时还应考虑热对流措施;
   ④. I/O驱动器件尽量靠近印刷板的边、靠近引出接插件;
   ⑤. 时钟产生器(如:晶振或钟振)要尽量靠近用到该时钟的器件;
   ⑥. 在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输入脚和地之间,需加一个去耦电容(一般采用高频性能好的独石电容);电路板空间较密时,也可在几个集成电路周围加一个钽电容。
   ⑦. 继电器线圈处要加放电二极管(1N4148即可);
   ⑧. 布局要求要均衡,疏密有序,不能头重脚轻或一头沉
   ——需要特别注意,在放置元器件时,一定要考虑元器件的实际尺寸大小(所占面积和高度)、元器件之间的相对位置,以保证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和生产安装的可行性和便利性同时,应该在保证上面原则能够体现的前提下,适当修改器件的摆放,使之整齐美观,如同样的器件要摆放整齐、方向一致,不能摆得“错落有致” 。
这个步骤关系到板子整体形象和下一步布线的难易程度,所以一点要花大力气去考虑。布局时,对不太肯定的地方可以先作初步布线,充分考虑。

  第四:布线。布线是整个PCB设计中最重要的工序。这将直接影响着PCB板的性能好坏。在PCB的设计过程中,布线一般有这么三种境界的划分:首先是布通,这时PCB设计时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线路都没布通,搞得到处是飞线,那将是一块不合格的板子,可以说还没入门。其次是电器性能的满足。这是衡量一块印刷电路板是否合格的标准。这是在布通之后,认真调整布线,使其能达到最佳的电器性能。接着是美观。假如你的布线布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电器性能的地方,但是一眼看过去杂乱无章的,加上五彩缤纷、花花绿绿的,那就算你的电器性能怎么好,在别人眼里还是垃圾一块。这样给测试和维修带来极大的不便。布线要整齐划一,不能纵横交错毫无章法。这些都要在保证电器性能和满足其他个别要求的情况下实现,否则就是舍本逐末了。布线时主要按以下原则进行:
   ①.一般情况下,首先应对电源线和地线进行布线,以保证电路板的电气性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加宽电源、地线宽度,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它们的关系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细宽度可达0.05~0.07mm,电源线一般为1.2~2.5mm。对数字电路的 PCB可用宽的地导线组成一个回路, 即构成一个地网来使用(模拟电路的地则不能这样使用)
   ②. 预先对要求比较严格的线(如高频线)进行布线,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相邻层的布线要互相垂直,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
   ③. 振荡器外壳接地,时钟线要尽量短,且不能引得到处都是。时钟振荡电路下面、特殊高速逻辑电路部分要加大地的面积,而不应该走其它信号线,以使周围电场趋近于零;
   ④. 尽可能采用45º的折线布线,不可使用90º折线,以减小高频信号的辐射;(要求高的线还要用双弧线)
   ⑤. 任何信号线都不要形成环路,如不可避免,环路应尽量小;信号线的过孔要尽量少;
   ⑥. 关键的线尽量短而粗,并在两边加上保护地。
   ⑦. 通过扁平电缆传送敏感信号和噪声场带信号时,要用“地线-信号-地线”的方式引出。
   ⑧. 关键信号应预留测试点,以方便生产和维修检测用
   ⑨.原理图布线完成后,应对布线进行优化;同时,经初步网络检查和DRC检查无误后,对未布线区域进行地线填充,用大面积铜层作地线用,在印制板上把没被用上的地方都与地相连接作为地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地线各占用一层。

   ——PCB布线工艺要求
   ①. 线
一般情况下,信号线宽为0.3mm(12mil),电源线宽为0.77mm(30mil)或1.27mm(50mil);线与线之间和线与焊盘之间的距离大于等于0.33mm(13mil),实际应用中,条件允许时应考虑加大距离;
布线密度较高时,可考虑(但不建议)采用IC脚间走两根线,线的宽度为0.254mm(10mil),线间距不小于0.254mm(10mil)。特殊情况下,当器件管脚较密,宽度较窄时,可按适当减小线宽和线间距。

   ②. 焊盘(PAD)
焊盘(PAD)与过渡孔(VIA)的基本要求是:盘的直径比孔的直径要大于0.6mm;例如,通用插脚式电阻、电容和集成电路等,采用盘/孔尺寸 1.6mm/0.8mm(63mil/32mil),插座、插针和二极管1N4007等,采用1.8mm/1.0mm(71mil/39mil)。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实际元件的尺寸来定,有条件时,可适当加大焊盘尺寸;
PCB板上设计的元件安装孔径应比元件管脚的实际尺寸大0.2~0.4mm左右。

   ③. 过孔(VIA)
一般为1.27mm/0.7mm(50mil/28mil);
当布线密度较高时,过孔尺寸可适当减小,但不宜过小,可考虑采用1.0mm/0.6mm(40mil/24mil)。

   ④. 焊盘、线、过孔的间距要求
PAD and VIA : ≥ 0.3mm(12mil)
PAD and PAD : ≥ 0.3mm(12mil)
PAD and TRACK : ≥ 0.3mm(12mil)
TRACK and TRACK : ≥ 0.3mm(12mil)
密度较高时:
PAD and VIA : ≥ 0.254mm(10mil)
PAD and PAD : ≥ 0.254mm(10mil)
PAD and TRACK : ≥ 0.254mm(10mil)
TRACK and TRACK : ≥ 0.254mm(10mil)

  第五:布线优化和丝印。“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不管你怎么挖空心思的去设计,等你画完之后,再去看一看,还是会觉得很多地方可以修改的。一般设计的经验是:优化布线的时间是初次布线的时间的两倍。感觉没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之后,就可以铺铜了(Place->polygon Plane)。铺铜一般铺地线(注意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分离),多层板时还可能需要铺电源。时对于丝印,要注意不能被器件挡住或被过孔和焊盘去掉。同时,设计时正视元件面,底层的字应做镜像处理,以免混淆层面。

  第六:网络和DRC检查和结构检查。首先,在确定电路原理图设计无误的前提下,将所生成的PCB网络文件与原理图网络文件进行物理连接关系的网络检查(NETCHECK),并根据输出文件结果及时对设计进行修正,以保证布线连接关系的正确性;
网络检查正确通过后,对PCB设计进行DRC检查,并根据输出文件结果及时对设计进行修正,以保证PCB布线的电气性能。最后需进一步对PCB的机械安装结构进行检查和确认。

  第七:制版。在此之前,最好还要有一个审核的过程。
PCB设计是一个考心思的工作,谁的心思密,经验高,设计出来的板子就好。所以设计时要极其细心,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数(比如说便于维修和检查这一项很多人就不去考虑),精益求精,就一定能设计出一个好板子。

网友:
真要好好看下

网友:
好长,有空再看~~

网友:
布线时地线的布法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不容易,希望楼主可以发个帖详细说说
模拟地,数字地,
高低频模拟电路地的处理
数字 模拟的地的衔接,都是很重要和麻烦的东西,希望坛子里的各位大侠给我上堂课

网友:
复制,粘贴还是老一套

网友(2010-02-18):
华硕内部的PCB设计规范

网友A:
请教:
     1:最初布线时画好了地线,最后铺铜时又铺地,那不是先前画的地线都白画了吗,不解?
     2:数字 模拟的地的衔接?

网友:
好帖   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  谢谢咯

网友:
好贴

适合我啊

网友:
漏掉了…
补Mark~

网友(2010-06-16):
·非常不错,不过建议一下:独石电容的优点多多,但是有个致命的缺点:在某些时候,这个电容要是坏了的话,它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大哦!记住了慎用这个介质!

网友(2010-07-17):
已浏览,有帮助,谢

网友:
不忘顶一个!

网友(2010-08-21):
看过了,学习一下啊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过。。。

网友:
先回帖,再看贴

网友:
假如你的布线布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电器性能的地方,但是一眼看过去杂乱无章的,加上五彩缤纷、花花绿绿的,那就算你的电器性能怎么好,在别人眼里还是垃圾一块。
个人无法苟同。布线布通了,也没有什么影响电器性能的地方就是好的作品,而美观什么的就看个人喜好了,喜欢弄得漂亮点的可以花时间,但是不能说花花绿绿杂乱无章就是垃圾,能用好用才是王道……

网友:
太困了 记号 明天看

网友(2010-10-13):
一直掌握不好过孔应该多大,能不好,加工厂家就会把过孔加工成半圆形

网友:
mark借鉴一下

网友:
过孔我设计的都比楼主要求的小,哈哈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mark下 睡觉了

网友(2010-11-19):
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父就对我说过这些

网友:
看样子我还是初级阶段,认真学习楼主的教导。

网友(2010-12-21):
你的过孔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2011-03-20):
感谢分享的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谢谢,我都有点不想画PCB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四层或者六层的画过的板子给我参考,我邮箱945030236@qq.com

网友:
谢谢,初学宝典

网友:
我刚学,现在在布线,布的便是蜘蛛网!

网友(2011-04-19):
不错,要是有哪位大侠在补充补充就更好了

网友:
虽然很好,但是关于布线,高低频的规划还是很不详细啊

网友:
好贴,看了后觉得自己的PCB技术还有待很大的提高

网友:
好文章,记号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啊!

网友:
记一个,回去看看

网友:
顶!顺便做个记号,有时间多来拜读

网友(2011-05-21):
写得不错
补充一些
PCB补办时需要在对角放置反光点,方便贴片机位置校准,尤其是PCB含有高密度芯片时
另外也可在PCB高密度元件对焦多放置反光点

PCB的原点位置要放好,方便校对PCB尺寸,所有接插件坐标必须放置于整数坐标处,要不板级连接极易出故障
PCB修改也麻烦

网友:
正在学习protel, 受教了

网友(2011-08-15):
发现一堆mark,要是有更多的高手能不吝赐教就好了。。。

网友:
学习了,受益良多

网友:
PCB设计从原理图开始就得考虑位置放置问题。心里大概有个草图,放置可以边参考原理图和网络表规划位置,步线时一定先从整体流览一下,不要着急。把规则设置完整了。在去步线。要讲效率。

网友:
这需要一个逐渐适应学习的过程。

网友:
好贴  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

网友:
回复 网友C:
pcb设计从原理图开始就得考虑位置放置问题。心里大概有个草图,放置可以边参考原理图和网络表规划位置,步线时一定先从整体流览一下,不要着急。把规则设置完整了。在去步线。要讲效率。
说的是啊.话说我第一块PCB,经常放好了位置,可就是布不通,导致布线中又得挪动元件.花了不少时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过留名

网友(2012-04-15):
内容不很专业,初学者可以参考,高级的就不是这么样了

网友:
这个确实要多学习,实践出真知

网友:
学习了, 画pcb可以参考

网友:
非常的好,可以试试。

网友:
mark,有空来看

网友(2012-06-21):
布线时地线的布法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不容易,希望楼主可以发个帖详细说说

网友:
偶尔再来看看技术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1:最初布线时画好了地线,最后铺铜时又铺地,那不是先前画的地线都白画了吗,不解?
     2: ...

我一般都是先布电源线,然后信号线,最后再铺铜(地线)。

网友:
个人感觉写得一般,这都是最基本的步骤和布线规则

网友:
受教了哈

网友:
说的有理 mark

网友(2012-08-10):
很详细的说

网友:
向大师学习了

网友(2012-10-17):
引用 网友A:
请教:
     1:最初布线时画好了地线,最后铺铜时又铺地,那不是先前画的地线都白画了吗,不解?
     2: ...

数字地和模拟地通过电感连接的

网友:
讲的不错,发现现在会讲的人很多,做的好的人很少。

网友:
这个好 正好在做板子。。。参考参考。、、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
     1:最初布线时画好了地线,最后铺铜时又铺地,那不是先前画的地线都白画了吗,不解?
     2: ...

铺铜是为了减少干扰吧;第二个问题同样有疑惑,求解。

网友:
这个帖子我好像在别的地方看见过!

网友:
mark 正要学习手动布线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2-12-07):
真心学习学习,感觉慢慢就懂了

网友:
学习了pcb布线

网友:
最近在学画图, 能得到经验传授是件很幸运的事情。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
标记了pcb布线规则

网友(2013-01-06):
说的很全面系统

网友:
很好的经验介绍,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透彻,有实际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
③. 过孔(VIA)
一般为1.27mm/0.7mm(50mil/28mil);
当布线密度较高时,过孔尺寸可适当减小,但不宜过小,可考虑采用1.0mm/0.6mm(40mil/24mil)

这过孔也太大了吧?在现在这个一切都小体积的前提下,过孔这么大怎么放得下?我一般都是0.6/0.3mm ,如果选择的PCB厂很差,就是做的再大也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先了解你的PCb供应商他能做的最小工艺,在结合自己的PCB空间要求以及电路要求来决定,该大的要大,普通的信号线该小还得小。PCB不光要联通线,有时还得考虑性能以及美观。

网友:
版主armok大爆发过PCB工艺设计中有个《电磁兼容培训教材》的文件夹,电磁兼容培训教材2.PPT-地线干扰与接地技术,有兴趣的可以下来看看!个人觉得讲的比较具体!!

网友:
大爆-打包

网友(2013-07-07):
thanks for you sharing

网友:
留名,以后再看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很多地方不谋而合

网友:
每当我不知道怎么设计的时候就回来看看这个好的帖子

网友(2013-09-16):
portel只适合画一些简单的板子,高密度现在大部分用PADS, 还有一些人用ALLEGRO。
不过,话又说回来,牛人不在乎软件,人家用PROTEL照样画电脑主板,

网友:
想了解PCB过程就来看这帖,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
写得非常好,赞一下LZ!

网友:
还可以,不过很多东西已经没法遵守了,有些芯片引脚间距离就已经小于10mil了,保持信号线之间的距离12mil基本不可能了

网友:
认真地读完学习了~~

网友(2013-12-23):
看过了,真的很好。好贴要顶啊!!!

网友(2014-04-14):
受益匪浅啊!

网友:
老帖子了,感觉是照本宣科,会误导许多年轻人。现在的加工工艺: 1/0.5的过孔很好处理。还有许多,不想罗列了。

网友:
mark留着总是有用到的时候

网友: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网友(2014-05-21):
mark一下。大神啊

网友:
要是画多了就会熟悉了。

网友:
流程很完整,不错!

网友(2014-09-30):
现顶一下,再说

网友:
受益匪浅啊楼主

网友:
查资料的飘过

网友:
学习了。标记 PCB经验

网友(2015-01-17):
这个布线还是真的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