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字音频芯片nRF24Z1

楼主(2010-01-06):
最近想做个无线音频传输系统,对这个芯片不太了解,请大家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2010-03-28):
dsp可能还不够。直接用视频采集卡

网友:
用DSP和无线收发模块

网友:
我也打算做无线数字对讲系统,初步思路是录音压缩--》 无线传输 --》 再解压播放,  会有点延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楼主:
进展如同龟速, ····

网友(2010-02-17):
嗯?我也关注无线音频传输项目录,打算做一个类似无线话筒(单向无线对讲?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正在选型中,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2010-01-07):
距离不太远,因为这颗芯片直接发送数据流,没有对音频数据进行压缩,所以传输延时小,固定距离使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