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单片机具有高阻态?

楼主(2010-01-06):
最近在看一个电路图,用一个I/O口控制2个单色指示灯. 发现要用高阻态,但小弟不清楚哪些单片机能设置高阻态,望指点。
听说51 没有,AVR有,那么其它单片机呢?

网友:
MSP430有,PIC也有。一般可以设置I/O端口方向的就可以有高阻态:将I/O设置为输入时是高阻;设置为输出时可以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LS的

网友(2012-12-17):
这到是个节省口线的办法

网友:
没想到喔。。。。

网友:
51也有的,不过是各种“增强版”,比如STC的12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