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复位电路中使用的复位芯片问题?

楼主(2010-01-06):
我有一块32位单片机的板子,CKM5208的,估计同志们都没听说过……
上面复位电路是有一个4引脚贴片的、有VCC,GND,MR和输出到复位引脚的黑色东东,上面写着SPH9,上面接了按键,然后输出复位信号。
有哪位仁兄能够指出下这个东西的作用?

网友:
应该就是复位芯片了。没有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写着SPH9来着

楼主:
这个没有人回答,还是顶一下……
CK520中国自主知识嵌入式应用CPU……

网友:
“SPH9”估计是生产管理编号,不能查型号的依据。
正如1楼清蓝冰所说,应该是复位芯片,“MR”是“Manual Reset”的意思,接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