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0A左右的直流电机H桥电路

楼主(2010-01-06):
手头要控制一个电机,只要正反转即可,对方要求不能用继电器,电流比较大,在10个安培。想在坛子里面请大家给个H桥电路,mos管想全用NMOS,简单好用,成本稍微高点没关系。我之前想用IR210x,看了V版的h桥,想用主动升压,实验没做完,不清楚是否主动升压后将这个电压加到210x的vb呢,还是这个电压连个上拉电阻接到上桥的MOS管的G呢。

网友:
电压不高的话用HIP4081吧

楼主:
HIP4081 不需要自举么?电压不高,24v
***************************************
HIP4081是intersil公司推出的一款专门用于控制H桥的高频全桥驱动芯片。采用闩锁抗干扰CMOS制造工艺,具有独立的低端和高端输入通道,分别独立驱动4个N沟道MoS管;输出峰值电流为2 A;芯片内部具有电荷泵和死区时间设置;悬浮电源采用“自举电路”
***************************************

楼主:
刚才粗略翻了一下手册,看到
   这个的自举应该要PWM波形的吧,请指教。

楼主:
这个改装是否可行。
(2101改造)

网友:
HIP4081可以使用满占空比

楼主:
楼上,首先感谢你的回答,我的情况是只能给个高低电平,没有pwm信号,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不是上桥的Cbs没有电压了啊。
真没弄明白,请指教。

网友:
楼上的电路图是否有误,怀疑中

网友:
搞这么复杂,变压器多绕几个绕组单独驱动不就行了

楼主:
变压器绕组能简单么,因为信号没pwm,要使得变压器工作,应该需要一路交流的信号,比如方波,此外变压器应该进行设计,对应的匝数,电感应该要计算的吧,来驱动mosfet再要加些辅助电路吧。另外不能应用IR21XX的保护,没发现简单之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还没有实际验证,很有可能会出错,vs的电压肯能会泄漏光。

楼主:
用VV版主的图制作成功,效果挺好。参考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208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H%C7%C5&bbs_id=9999

网友(2010-02-22):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有个项目和楼主一样,只是我的电流在5A,有没有合适的驱动芯片啊?

网友:
我公司也有个驱动板,是意大利的,可以正反转,电流20A以上,带过流保护,用了2片IR2184,加个PIC16F676控制,我用示波器看了下4个场管的驱动波形,搞不清楚是怎么工作的,我也试着用PIC16F676输出PWM到IR2184,就是不起作用,回复【楼主位】showgu

楼主(2010-04-29):
用上述V版分立元件搭,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ir的这些芯片应该要自举供电的,pwm加的话要加在下桥,你试试看。

网友(2010-10-07):
楼主 ,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