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模型直升机的锁尾和转向的控制.

楼主(2010-01-06):
各位大侠,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直升机的在没有转向信号的情况下,尾桨可以由陀螺仪的输出信号再经PID之类的运算,自动控制其转速从而实现锁尾.
问题1.在上面的情况时,我认为尾桨的转速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经PID运算后的一个时大时小值,不断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就算主桨的转速是恒定的时也是这样),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问题2.当有转向信号入来时,其转向的信号是如何与陀螺仪经PID运算后输出的信号相结合的,关键就是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明白,因为上面我已经假定尾桨在锁尾时的转速不断变化,如要转向时,我没有办法在PID运算的结果加(比如左转)或减(比如右转),从面实现转向.就算我在程式中使得其相加相减,但其结果不一定能使得机机转向,因为如果你加(减)了一个数值,提高(减小)其转速,但在随后的一个PID运算又会马上自动减小(增加)一个数值,从而使得机机根本没有转向,可能我的表达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我不明白,遥控器过来的转向信号,是如何与PID运算后的结果相融合的.
请教各位了.多谢.

网友: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直升机的尾桨转速是由大桨决定的  通过皮带(还有一种叫什么忘记了)的机械传动  所以它的转速是跟大桨的转速一致的 受油门的变化而改变  直机的转向是通过尾舵机改变尾桨的桨距实现的(尾舵机驱动连杆的平动) 锁尾陀螺可以感受到姿态的变化输出信号和遥控器gier/yaw通道混空 叠加后的信号用来控制转向 (舵机的信号脉宽在0.5~2.5ms 对应-90~90°的变化) 所以直机转向时尾桨的转速是不受尾舵机控制的 改变的只是连杆偏离中立点的位移用来调整尾桨的桨距

楼主:
楼上的多谢了,上面你所说是其中一种模型直升机的驱动方式,现在还有另一种,有两个马达,一个是主马达,驱动主桨,另一个是尾马达,驱动尾桨的.我现在是想了解的是后一种子的驱动控制方式.

网友:
模型有两种控制方式:三五百元的小机用定浆距变转速,千多元的大机用的是定转速(主电机机械传动过来的)。
我认为没有转向信号(脉宽固定在某个值)时,由混控与陀螺自动决定(闭环控制),有转向信号时,转速或者尾浆距的值由锁尾时的脉宽与当前脉宽之差值,经混控计算决定与锁尾时的差值。

楼主:
楼上的,我说的就是这种三五百元的小机,你的说法我有些不明白,
1.你说的第一看法"我认为没有转向信号(脉宽固定在某个值)时,由混控与陀螺自动决定(闭环控制)"我也认同,但由于此时电机的转速是由混控与陀螺自动决定,且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是不定的,所以尾桨电机的转速不会是一个恒定值,而是一个动态值(时大时小,反正就通过这个动态值实然锁尾).
2.后面的看法我有些不明"有转向信号时,转速或者尾浆距的值由锁尾时的脉宽与当前脉宽之差值,经混控计算决定与锁尾时的差值".
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
1.比如当在没有转向信号时,尾桨锁尾转速的中心值在10左右.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是不定的,所以此时的转速只能在8-12之间变化,从而实现动态锁尾.
2.当有转向信号时(先用一个方向说明),我们要增加尾桨的转速才能左转向,比如要求转向的值是1,此时又有两种情况:
    a.刚好混控与陀螺自动决定的尾电动转速为12时,12+1的转速就为13,这样就可以左转向.
    b.刚好混控与陀螺自动决定的尾电动转速为8时, 8+1的转速就为9,这样不但不能左转,反正会右转(因为比锁尾的中心值10小).但现在我发现现在有陀螺仪的小机,锁尾非常稳定,而在小转向时,也非常灵活,好控制,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所以我很不明白,在最低层的原理上是如何融合这个信号的.

楼主:
有那位朋友做过类以东东,给些意见吧,多谢.

网友:
简单来说
两类控制,都是采用的旋转速度反馈控制,正常状态下,给定控制量是0,尾巴保持锁定;当要旋转时,给定相应的速度值,那么控制器就会跟随这个速度值,保持这个速度旋转,当舵松开时,速度再变成零,停止旋转,锁尾!

我觉得是这样的!

楼主:
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再顶起.嘿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既然“锁了尾”那,怎么又来实现转向吧!!??

这其实就是“陀螺仪”内部的设计思路各有不同——别忘记飞机起飞前“陀螺仪”需要事先确认“中立点”!!

飞机升空之后:方向舵的信号只有在“中立点”附近很小的区间内,陀螺仪才才能进入“内部锁定”状态!!!

一但方向舵信号偏离“中立点”陀螺仪就认为是需要转向,它内部会自动脱离锁尾模式,进入普通模式。这样一来就可以转向。

一但向舵回中::陀螺仪就又开始执行锁尾。。OK..

网友:
一般的陀螺没有锁尾功能。FUTABA GY-401锁尾陀螺仪要一两千元。
http://www.anypop.cn/goods.php?id=340

网友:
楼上是正解。

而且,楼主显然是自己找难题了。3、5百的小飞机根本不用考虑什么锁尾,从结构到器件都是是无法满足锁尾的要求的(尤其是尾电机的转速响应)。当心做死你也做不出来。

这个级别的直升机陀螺只要能稳定机头方向,不让它自己飘就可以了,这就是航模直升机的初级陀螺。

初级的陀螺:如果机头转向了,且控制信号无变化,说明是飞机自己飘了,那么立刻制止。制止的力度根据角速度传感器+PID计算的结果。目的:只要飞机不会自己转向就可以。制止住飞机自己转向后,这时机头指哪无所谓。

中高级的锁尾陀螺如9楼所述,在制止住飞机自己转向后(注意,是飞机因为各种原因、非人为控制的转向),机头必须再指回原来的方向。

网友:
所以。楼主应该先搞清楚你要做的是那一类的陀螺,是锁尾还是不锁尾。这是产品的定向问题,无关档次和能力,不要为了图个“高级”的面子就非要做。

对你4楼的描述,当信号来了后,你就在目前的转速上加1就是了,比如你说的8+1,但你要知道,既然你当前(瞬时)用8的转速能稳住方向,为什么8+1后就不能了呢?再说,人是活的,看见方向转的不够快,他就不会打杆打的多一些啊!还有,人的微量闭环控制是不经意间的。

有些没做过的东西,先试着做一下,会比想象要来的可靠的多,因为实际的情况是你想不出来的。

楼主:
楼上的,可能我的表达不够清楚,我在这里的"锁尾"的意思,就是"的直升机陀螺只要能稳定机头方向,不让它自己飘就可以了",不好意思让大家误解了,现在更正.
    现在我做的机机已经可以基本做到这样的功能,但就是在转向时,不好控制.所以想进一步了解真正产品级的机机,从"锁尾"到转向在程式的最低层是如何切换和融合.现在我的程式这两个状态切换得很不好.反正就是不满意.不象市面上买的几百的机机那样,两种状态切换非常流畅.一摆杆机机马上转向,一回中,马上锁定,不再会摆动,而现在我的机机摆杆时,也不会马上转向,而回中时又不马上在当前位置锁定,要回转少少才锁定.所以认为我的程式在两种状态的切换不融合.所以才在此请教.

楼主:
现在说来说去我自已都有些乱了,唉!可能只有做过类似系统的朋友才能明白现在我碰到问题了.

网友:
要清楚一点,自己产品的结构真的很好吗?这是一个机械和电子的结合,如果机械部分不好,导致控制系统滞后之类的,PID就复杂了,程序上就要费很大的劲。
如果在仿制,就把你们的电路、结构和别人的飞机互换,很自然就能看出是谁的问题了。

两个模拟的不锁尾陀螺电路,重点看下是如何混合信号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7890&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753&extra=page%3D1

网友:
13 楼的意思看来是 PID 后期过程的 振荡 比较明显。 但你说的先期反映迟钝,可以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人工操作的舵杆量本来就是初期较小,或者说你的‘中立区间’太大??
二是:角速度传感器的低通滤波做得太窄,放宽频带试试看。(单要注意:AD转换的时候是否有‘削平’过载)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的朋在的关注。我再试试看。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吧,我们公司现在就做一个四通道的飞机,加了陀螺仪,效果还很好了!呵呵

网友:
想起来了,把转弯数据加上陀螺仪的参考电压上,在转弯的时候修改一下这PID的参数,效果就很好啦..这个问题,我当初也想了一个星期才搞出来的!

楼主:
对了,楼上的,我想了解的就是这一点上的问题"把转弯数据加上陀螺仪的参考电压上,在转弯的时候修改一下这PID的参数,效果就很好啦".上面你的说内容可以更详细一些吗,可以用一个例子定量分析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
你应该这样做,有转向时将PID P放小,减小尾桨的调整量,然后再和转向量叠加,只要保证叠加后的量是你要的转向方向量,而且足够大就可以转过来了,没转向就恢复P

楼主:
现在真是痛苦,调来调去,就是得不到想要的效果,现在机机在没有转向信号时,尾还是有少量的摆动,且也不能很好的长时间保持在一个方向,摆动一段时间后,又慢慢地转向一侧.加了微调也不行.
现在都有些怀疑自已的思路是否正确,有那位前辈做过这样的系统的,可否详细地说明一下,应如果做才能实现所谓的"锁尾".多谢!
比如PID的取样周期是多少?
PID的输出周期是多少?
每次的周期是不是一定要精确到一样,有些少不同是否可以.比如差上1ms左右.
PID三个参数中是否全用.或只用"P",或只用"P","I".等?
从ENC-03输入的AD信号是否要做一些滤波运算.用什么样的算法最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真是痛苦,调来调去,就是得不到想要的效果,现在机机在没有转向信号时,尾还是有少量的摆动,且也不能很好的长时间保持在一个方向,摆动一段时间后,又慢慢地转向一侧.加了微调也不行.
现在都有些怀疑自已的思路是否正确,有那位前辈做过这样的系统的,可否详细地说明一下,应如果做才能实现所谓的"锁尾".多谢!
比如PID的取样周期是多少?
PID的输出周期是多少?
每次的周期是不是一定要精确到一样,有些少不同是否可以.比如差上1ms左右.
PID三个参数中是否全用.或只用"P",或只用"P","I".等?
从ENC-03输入的AD信号是否要做一些滤波运算.用什么样的算法最好?

“锁尾”只需要:陀螺仪采样 + 滤波 + PI即可实现。

你让GY-401分别工作在普通模式与AVCS模式,然后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脉宽的变化情况就知道了:

普通模式:
    只有P,只反馈角速度,就是说直升机尾部偏转的瞬时,系统会有负反馈;停止偏转,就没有反馈
AVCS模式:
   加入I,出P反馈量外,系统对一段时间内角速度的积分也反馈,即便角速度停止,只要系统没有反向运动过,反馈一直存在

微分D反馈量在这种快速惯性应用中作用似乎不大。

楼主:
多谢楼上的。
还有下面的问题没有明白:
1。比如PID的取样周期是多少?
2。PID的输出周期是多少?
3。每次的周期是不是一定要精确到一样,有些少不同是否可以.比如差上1ms左右.
4。上面提到要加滤波,但用什么样的算法最好?
5。现在我系统中,没有办法设定PID的输出周期,只能在其它的动作完成后(其它的要求实时性更高)。大约间隔4MS左右,但每次都不尽一样,有一定的误差,相差一般0。5-0。1MS左右,周期不同不知会不会对PID的输出控制有影响。(由于现在机机在锁定时,在某时尾会特然跳一下,不知是不是周期不周造成的)
6。在我的系统中,只用P参数时,摆动很大,调大调小P参数都不行,加了I和D后,摆动小些,
7。在机机一开始时飞行调中点后能锁定一段时间,但过一段时间,又会慢慢偏转,我测了一下ENC-03的输出,会随工作时间而变化,所以在开始调零后,到工作一段时间后,零点又会变化,所以又会偏转,锁定不了,现在我的MCU是直接取ENC-03输出信号,没有加高通低通滤波,也没有在软件上滤波。但我发现一些成品机上,同样是直接取ENC-03的信号,锁定也很好。分析了它的电路,好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用另一个AD端口加两个10K电阻,分压取样电池的电压(不知这样是否用于修整ENC-03的零点的,且是如何修正)。
8。另在成品机上,我也发现了,MCU和ENC-03是由一个3V的稳压供电的(但我实测了它的ENC-03输出,同样也会在工作一段时间变化,但它的机机却不会再偏转,在一开始调好零后。),而我现在的机机是直接用电池供电的。

各位前辈再指点一下吧。多谢!

网友:
我的四通道飞机,现在效果就是没有突然变化油门的时候,飞行很好(不会自己转动),当油门一直上下快速变化的时候,尾巴就会有点动,搞了几个星期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to 20楼:
当转弯的时候修改参考点的电压,相当于给陀螺仪一个固定的偏差,通过PID调节,转弯的响应就很快了.我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如上楼所述,搞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进展.有机会多多交流!你的飞机有上楼所说的问题吗??

网友:
to9,10楼:
我在成本100来元的四通道飞机上做了锁尾功能,效果很好,可惜客户不要,要那么低级的锁尾.我用EPSON的陀螺仪,100deg/s的那种.

楼主:
To 27楼
"我的四通道飞机,现在效果就是没有突然变化油门的时候,飞行很好(不会自己转动),当油门一直上下快速变化的时候,尾巴就会有点动,搞了几个星期了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

可以说说,你的飞机,是如何实然在没有突然变化油门时,不会自转(主要是陀螺仪中点变动的问题,中点变化时也相当给了一个转向信号).如何保证陀螺仪的中点变化不会影响锁定,是用的那一种陀螺仪芯片,是ENC-03吗.你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解决中点变动的问题。EPSON的陀螺仪芯片,我测试过,也会有中点变化的问题。
现在转向时,我也是调节参考点的电压,但机机的转向是一跳一跳的.不顺(现在我认为是P值过大,由于自转没有解决,就没有进一调试。).
加油门时,我的机机也是会有摆动.也不稳定.
现在我必需先解决机机自转的问题,才能便好地查找其它问题的原因。
唉,很难找到一个愿意交流的人了。

网友:
问题1.在上面的情况时,我认为尾桨的转速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经PID运算后的一个时大时小值,不断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就算主桨的转速是恒定的时也是这样),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正确

问题2.当有转向信号入来时,其转向的信号是如何与陀螺仪经PID运算后输出的信号相结合的?

无转向信号时,脉宽是1.5ms(你总该知道1.5是什么意思吧),这时陀螺仪经PID运算后输出信号
有转向信号时,脉宽不是1.5ms,这时陀螺仪不运算,直接输出脉宽
这是你要的问题的解吗?

楼主:
多谢楼上的.你说的我明白.应也是我想要的正解,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效果不是很好,有些怀疑,所以想得到证实.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它的问题很难得到完善.就是陀螺仪芯片工作一段时间后,中点变动.使得机机自转.从我拆解的成品机分析,他这部份的线路很简单,陀螺仪信号->串2.2K电阻->并100K电阻和103的电容下地->串56K电阻->并104电容下地->入MCU的AD端口,另MCU和陀螺仪用3V的稳压供电.就这么简单.(还有另一个AD端用两个10K的电阻接3V和接地,不知是电池低压保护用还是中点修正用.)但我实测他上面的线路AD端的陀螺仪输出电压,工作一段时间后,也会变动.所以我分析可能其中点变动不是用硬件解决的,而是在软件上修正.

楼主:
To 29楼
加你的QQ没有同意.我的新Q:1299423514

网友:
to 33:你可以加我私人的(408882752),我刚加了你的,没有通过来的.

to 30: 我使用是EPSON的3500B,用参考输出的电压作为PID的设定值,输出电压作为PID的输入值,PID的结果就是调整两个马达的速度,一个加,另外一个减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转弯的时候一跳一跳应该是积分系数太大的缘故,你可以去掉积分和微分项看看效果.
下面是PID的程序,请参考:

int16_t PID(int16_t setpoint, int16_t sample)
{
    static int16_t ek_1=0;
    static int32_t errorsum=0;
    int16_t error;
    error=setpoint-sample;
    erorsum+=error;        //积分项,控制飞机不要自己慢慢的移动
    return ((error*pk+errorsum*ki+(error-ek_1)*kd)/fat);   //位置式PID公式,fat为一个常数
}

楼主(2010-02-05):
好的,多谢!白天上班,晚上再和胸细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上的。
还有下面的问题没有明白:
1。比如PID的取样周期是多少?
2。PID的输出周期是多少?
3。每次的周期是不是一定要精确到一样,有些少不同是否可以.比如差上1ms左右.
4。上面提到要加滤波,但用什么样的算法最好?
5。现在我系统中,没有办法设定PID的输出周期,只能在其它的动作完成后(其它的要求实时性更高)。大约间隔4MS左右,但每次都不尽一样,有一定的误差,相差一般0。5-0。1MS左右,周期不同不知会不会对PID的输出控制有影响。(由于现在机机在锁定时,在某时尾会特然跳一下,不知是不是周期不周造成的)
6。在我的系统中,只用P参数时,摆动很大,调大调小P参数都不行,加了I和D后,摆动小些,
7。在机机一开始时飞行调中点后能锁定一段时间,但过一段时间,又会慢慢偏转,我测了一下ENC-03的输出,会随工作时间而变化,所以在开始调零后,到工作一段时......

问题1、2:PID的周期(包含输出周期)与采样周期是两个概念,未必要一致。一般ADC频率在器件允许的条件下可以快些,小飞机惯导算法50-1000SPS的采样率都是合适的范围。PI输出控制周期内环大致在10HZ-100HZ,外环在10HZ以上。简易玩具可只做内环增稳不做外环。
3:积分间隔周期Dt是否要求准确,与算法有关,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显式的用SUM(角速度×Dt)积分求解姿态角度,Dt就要求相对精确些。仅仅做负反馈增稳就要求不是那么高了。
4:惯性导航的基础就是滤波,无论是硬件的还是软件的。一般惯性应用中,有用的信号多是低频部分,高频多是噪音,所以最常用的算法就是低通滤波。最简单的加权平均、1阶Butterworth、Bartlett Window FIR filter都是合适算法,当然这些低通滤波也都可以用运放+RC硬件实现。
5:此问题与3相似,是否有影响关键看算法本身怎么设计的。
6:P参数只在系统有较大角速度时反馈作用明显,当系统在平衡点附近时P的反馈量就很小了,P过小反馈不足,但一味加大在平衡点附近的P参数,又会导致过调,所以一般要用PI结合才能稳住,I量的累加作用可以放大平衡点附近的误差量,并反馈之。
7:只有内环PI的稳定算法必然会有累积误差现象,这是正常的,只是不同人做的系统误差增涨的快慢不同而已。如果没有外闭环算法加入,那么减少误差的办法无外呼就是:A.提高系统采样精度;B.加强低通滤波器设计;C.减少积分周期Dt增加运算精度等等...

网友:
【34楼】hyxtc 华翼翔电子

微分D量在锁尾此类应用中,贡献很小,舍去也罢。
积分I量不可去掉,I参数应该与P参数结合调整,在现实系统中实验得到。
一个只有P的系统只能反馈角速度,这种陀螺仪或直升机操控者非常难受,做出来就是给人骂的。

网友:
【32楼】 liang_work

同样是低通滤波,可以采样前用运放实现模拟信号处理,也可以采样后对离散量做软件数字滤波。
硬件简单不代表系统就简单,系统设计的经验往往体现再软硬结合时各自的取舍与侧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上的.你说的我明白.应也是我想要的正解,我本来也是这样认为的,只不过效果不是很好,有些怀疑,所以想得到证实.
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其它的问题很难得到完善.就是陀螺仪芯片工作一段时间后,中点变动.使得机机自转.从我拆解的成品机分析,他这部份的线路很简单,陀螺仪信号->串2.2K电阻->并100K电阻和103的电容下地->串56K电阻->并104电容下地->入MCU的AD端口,另MCU和陀螺仪用3V的稳压供电.就这么简单.(还有另一个AD端用两个10K的电阻接3V和接地,不知是电池低压保护用还是中点修正用.)但我实测他上面的线路AD端的陀螺仪输出电压,工作一段时间后,也会变动.所以我分析可能其中点变动不是用硬件解决的,而是在软件上修正.

理解你的意思:就是陀螺仪芯片工作一段时间后,中点变动.使得机机自转,是吗?

机机自转的原因 是你使用了直流电信号,陀螺是使用高频信号的,所以你的(他这部份的线路很简单,陀螺仪信号->串2.2K电阻->并100K电阻和103的电容下地->串56K电阻->并104电容下地->入MCU的AD端口,另MCU和陀螺仪用3V的稳压供电.就这么简单)不是正确用法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网友:
to 37:实际的情况证明你的说法是正确,不管我怎么调微分项系数,对整个系统的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按照经点的PID的,微分项应该可以加快系统的动态响应,实际情况对偏差的突然变化是没有什么作用(也是在前面我所说的,在油门上下猛的动的时候,尾巴总是有点振动的),这个问题,我搞了很久,还是不骨解决,有请"feng_matrix 悟"指导一下.

楼主:
To以上各位,多谢了!
    ENC-03R的典型应用线路,我没有实测过,但自已用proteus模拟过,确是如不少网友说的,有一个反冲电压.且现在我的机机增加这部分电路不是很现实.另我拆解分析机机的陀螺仪部份线路,可能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其效果却是行之有效.非常好.用的MCU也只是EM78P259NS014.有四路12位的AD,但只用了两路,一路用于陀螺仪采样,另一路用于电池低压保护(我已实验证实了),再没有其它的特别部分.所以我非常想分析出来其如是实现的.关于尾跳动的问题,我想如果我能很好的解决一段时间后自转的问题.再慢慢调PID的参数.我想应是可以解决的.
To hyxtc 华翼翔电子:
方便回答一下下面我的问题吗?
1.你的陀螺仪采样是多少.现在我用的是10位,不知够不够.
2.你每次采样陀螺仪的周期是多少,是固定的周期吗?我周期大约是5MS左右.周期不尽相同,
3.PID输出的周期是多少,也是固定的吗?我的周期同上.采样计算后马上输出.
4.上面你说到PID的设定值是用陀螺仪的参考电压,这点很不明,我用的设定值是ENC-03的中点值,另在程式中再加以修正.
5.你的MCU采样陀螺仪,是直接采样,还是中间部份有线路加以处理.我的是直接取样ENC-03的输出.没有用到参考电压
6.最关键的是:你是如何处理陀螺仪中点的变动,是用硬件还是软件.
7.桨的PWM分多少级,周期是多少.我的分50级,周期5MS.
多谢了.

网友:
to 41:10采样,采样周期1MS左右,PID周期2MS左右.陀螺仪信号的采样只加一阶低通滤波.
至少你上面提到的6,我使用是EPSON的陀螺仪,没有这样的问题,理论个说,不管怎么样,只要参考输出电压与信号输出端电压相等,就认为陀螺仪没有检测到转到的信号 PWM分255级,1K左右的频率吧.

还是想请feng_matrix 悟指导一下我在上上楼提出的问题,谢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考虑加入前馈控制,就是将油门变化量(扰动)通过一定得比例因子引入到PID输出上,增加系统的动态响应!

楼主:
现在程式修整了一下,效果好了很多,在开始到结束,中点还是有一点变化,还有是一点点自转,但已好很多.另摆动也好很多,多谢各位,再试下先.油门上下的变化,摆动的情况跟正常情况下一样.

网友:
to 46:中点漂移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电源地的问题.

网友C(2013-03-05):
引用 楼主:
电源地的问题.

今天看到才看到这个帖子,其实现在有很多小4通飞机,两个马达,一个主旋翼一个尾旋翼,锁尾锁得很好,飞机才100多块,比如伟力V911之类的,这种属于定螺距变速的锁尾方式。再高级一点的250或者450级别的直升机就是尾桨机械传动的定速变螺距的锁尾方式了

网友(2014-10-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谢楼上的。
还有下面的问题没有明白:

您能简单说下,内环、外环PID的区别吗?

网友:
我一直想探究人家究竟是如何锁尾的,手头上有一架美嘉新T55遥控直升机(我抄了他的电路板,跟楼主描述的差不多),飞机的锁尾做的非常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而我做的的直升飞机用尽各种办法始终达不到人家的锁尾的水平。 我使用MPU6050陀螺仪 STC15F2K60S2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看到才看到这个帖子,其实现在有很多小4通飞机,两个马达,一个主旋翼一个尾旋翼,锁尾锁得很好,飞 ...

是呀,您觉得他们的锁尾算法输入量是  角度还是角速度? 我使用MPU6050,加卡尔曼滤波 可以得到角度和 角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