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THK 十字滑台

楼主(2010-01-07):
原产地 日本
厂家品牌 THK
产品类型 二手拆机件
X轴丝杆 直径(mm)  16
螺距(mm)  4
有效行程(mm) 360mm×360mm
联轴端径(mm) 10
Y轴丝杆  直径(mm)16
螺距(mm) 4
有效行程(mm) 360
联轴端径(mm) 10
底部面积(mm) 540×870
电机安装孔(mm)  49×49
重量(kg)  200KG

网友:
是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 还是只想show show给大家看?

楼主:
这个滑台很快会被我改成一台非常特别的三轴数控雕刻机。X,Y平台运动,Z轴固定式的上下运动是一般加工中心用的结构。而在小型雕刻机上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结构。因为估计生产商觉的在小主轴运动上用这种结构是一种浪费。而我下一步就是要改装一台这样的机器。系统配置单如下:控制系统:正版带伺服系统的维宏卡,带手轮、对刀器;x,y轴200W安川的伺服电机和驱动,Z轴200W伺服电机带刹车。以后还可以在十字平台上加配A轴。这个平台最特色是可以用z轴的悬臂结构,因此可以实现加工非常高的工件,而且不存在龙门结构加高后的刚性和惯性问题。

网友:
关注试验结果。

龙门加高,我们一般使用方滑枕伸缩加主轴伸缩的叠加方法解决。

非常想了解工作台升高的时候如何增加稳定性的。工作台的升降机构是另类的方滑枕吗?

网友:
关注,楼主有米之人!

网友:
这个货色非常残了,精度估计够呛,主要靠这个牌子值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升降机构有些类似于摇臂铣床,有一根垂直粗大的主轴,摇臂可在主轴上下运动,同时摇臂也可实现旋转运动。但也有可能用万向节结构固定z轴的滑台,z轴可以实现多方位运动,甚至可以加工一些附角的工件。至于这个滑台精度如何,我已测试过了,非常不错,表面惨破并不影响精度,唯一的不足是台面很重,又是十字平台运动,运动速度不能太快,用来加工木器效率可能太低了,如果铣铁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