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一起做功放的?(LM3886)

楼主(2010-01-07):
最近在做一台自己的功放,用LM3886做功率放大.个人打板有点贵,想找人合作,分摊下打板费.
具体介绍:
我自己做的这台功放采用2个LM3886做双声道放大,功率120W.
前级处理:QS7779+XR1075.
音量控制:CS3310
后级放大:OPA2604(可和NE5532互换)+LM3886. 电路形式采用DCSOVR,直流放大.(参考台湾人的一个电路).

控制采用STM32+编码开关+红外遥控,显示部分用淘宝10元的那个OLED(128*128).
整个功放采用全数字控制.
大概要开3个板子(功率放大+控制+OLED显示).打板费估计大概300~500的样子.几个人平摊就比较少了.
主要元器件费用:
LM3886*2=36
CS3310=14
QS7779=2O
XR1075=18
大滤波电容*4=32
200W环形变压器=70
OPA2604*2=24
遥控器=8
STM32F103C6T6=15
合计:237元.

当然,如果某些功能不要,比如显示,控制等,三块板可以分开的.比如你只要功放板,或者只要LCD模块的板子,或者只要控制的板子.

最近想做这方面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最好是买了那个OLED屏幕的朋友.
上传部分制作资料:

放大部分 原理图 (原文件名:放大部分原理图.JPG)

网友:
我想用6片LM3886做一款4.1声道的,电源使用DC/DC形式。装在车上。

楼主:
也可以啊
.1声道用个BTL,其他单个推就好了.
可以考虑用QS7785,做个5.1的

网友:
我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用LM3886的,主要考虑到这款芯片的口碑不错,应用电路也非常成熟了。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直接用T类数字功放芯片,效率高,省电,发热小,据说音质也不错。

因为是准备用在车上,电源比较好的办法就是采用DC/DC形式,不知道对LM3886的音质影响有多大。如果影响大的话还不如直接用T类功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开关电源用的少,主要实验的时候用一下,不过噪声都是有的,可能和电路也有关系.
至于到底是线性好,还是开关好,我就不班门弄斧了.看看电源网的人怎么说吧?
http://bbs.dianyuan.com/23-41706.html

网友:
支持多通道!5.1。

网友:
我有几个LM4780放那里一直想做都没有做,本来想用二个4780做个2.1的.

网友:
不错不错,,LZ我想参加

网友:
不错,我也想参加。。

网友:
120w?
我记得3886是68W最大输出。。
------------------------------------
LM3886*2=36
CS3310=14
QS7779=2O
XR1075=18
大滤波电容*4=32
200W环形变压器=70
OPA2604*2=24
遥控器=8
STM32F103C6T6=15
合计:237元.
------------------------------------
3886可能有这么便宜,但CS3310有这么便宜?新的可是要100多,我以前买的拆机的是30,以前玩过一阵就扔一边了。
电容8元钱一个?多大的?如果是10000UF的可能是假的。
2604好象也好便宜,小心买到打磨的。。
变压器200W  70。。估计比较差。。。
另外对QS7779和XR1075不太了解,不知道他们的失真度怎么样,如果失真太大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这二个是音调吗?

楼主:
7楼9楼请发邮件给我:497610476@qq.com
说明一下你们自己想做的部分.
回复 网友B:
3886是输出68W可以.我不用那么大而已...
10000uF,还黑金刚的呢.
2604我是自己从TI申请的,淘宝上有卖,价格12的样子,假不假就不知道了...(我有4个)
200W,73元.也是淘宝上的.
QS7779是虚拟3D的.THD:0.1%
XR1075是BBE处理的.它的DATASHEET找不到,只找到一些应用资料.据网友反应这颗IC还是不错的,前几天我也搭了个测试电路,确实挺不错,电脑输出的音源经过他处理之后,你就不会在想听直接从电脑出来的了....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处理,这个QS7779和XR1075都有直通功能的控制,你可以软件控制直通就好了.
CS3310确实是全新的(14元),包装都没拆,不过不知到是不是正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7楼9楼请发邮件给我:497610476@qq.com
说明一下你们自己想做的部分.
回复 网友B:
3886是输出68W可以.我不用那么大而已...
10000uF,还黑金刚的呢.
2604我是自己从TI申请的,淘宝上有卖,价格12的样子,假不假就不知道了...(我有4个)
200W,73元.也是淘宝上的.
QS7779是虚拟3D的.THD:0.1%
XR1075是BBE处理的.它的DATASHEET找不到,只找到一些应用资料.据网友反应这颗IC还是不错的,前几天我也搭了个测试电路,确实挺不错,电脑输出的音源经过他处理之后,你就不会在想听直接从电脑出来的了....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处理,这个QS7779和XR1075......
你不用那么大而已?你在楼主位说120W的功放啊,你指的二个声道相加?
8块钱的黑金钢10000UF?不可能的.
12块钱的2604我估计应该是假的.
1%的THD..晕.前面失真都这么大了,后面还用CS3310...
如果CS3310全新的14块钱,我觉得不太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当然是2声道120W了
我从老板那里买的,假的就假的了...够用就好.
2604,我不评论了
是0.1%.当然这个值也很大了.不过如果3D效果好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没亲自体验过,到时候体验了再评价.
CS3310是全新,但是正不正,就不知道了...

也许淘宝无真货吧...

网友:
我也想搞个高档点的音响
可是不直接买的话
又不知道从何下手自己做个

网友:
呵呵 我也有2块拆机的3886 但是一直没时间玩 前段时间烧了400的口粮 做了套6N11(SRPP)+1875(信噪比较高) 有时间也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进行的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天有点忙,还剩下控制板和功率放大的PCBLAYOUT.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手也来凑份,报名参加

网友:
我还在TDA2030的水平··进来学习下···

网友:
刘军:板子打样了吗?但凡没打样的都可以找我,哈哈.

俺时不时在俺的项目里添加一两个个人小板拼在一起做,把小板取下来就是自己的,大板就给公司用,神不知鬼不觉!

有打样的可以找我,QQ:372215923,注明是:AVR的兄弟啊.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联系你,我的Q: 461783426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有呢,大板估计比较大.小板则比较小.我公司的打板都要经过领导审核.汗...

回复 网友E:
我qq:497610476

楼主(2010-02-16):
经过春节几天的奋斗,把原理图和PCB都搞出来了,等PCB打样厂家上班就可以开始打样了.
目前确定合作的有2个人,加上我自己一共三人,如有还想做的,请在这里回复!并加我QQ:497610476.
顺便推荐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Owl City的 <<The Saltwater Room>>,这几天就是听着这个画的图,^_^.

网友:
3886感觉不好,还不如7293、94.关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上两个都做过么?
我以前做过7294的,但是只是发音而已,一直没走出过实验室.喇叭一般,变压器一般,器件选择一般,效果就不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板子今天外发打样了,昆山电路板打样的.价格相对较便宜.
总共拼了7快板(功放板+音效板+控制板+OLED驱动板+USB串口板+USBAVR下载板+LD3320demo板),总大小是:24*18.5;
打样费450元(每样5片).

楼主:
拼板后:

拼板 (原文件名:拼板.JPG)

网友:
期待楼主的实验结果

网友:
我自己手工万能版搭过3886 开板也做过3886 但是感觉这个音乐味道好少。或许是我搭建的水平不行。倒是刚开始手搭的退我的3.5寸的小sony音箱感觉不错。虽然没有低音 但是音乐味道还是不错的。最近打算做tda7293 还在rs上邮购了两只 每只居然要60rmb 心痛啊。自己在啊莫那定了雕刻机。打算自己雕一个。呵呵。就似不知道上面板过孔怎么极化。 如果有人和我一起做这个tda7293开板也行。我不是说开办费。主要是芯片很难搞到正品。要不我也不去rs了。主要目的好似对比日后淘宝够来的是不是正品。

网友:
还是比较怀念以前手搭的3886 用尽了我的能力。全部hifi设计。当年还刚刚毕业o(∩_∩)o...哈哈那时陶醉的不得了。只可惜电路设计成直流反馈不知道啥时候不小心碰了信号线。烧掉喇叭,同时功放也挂掉了。悲惨啊。

网友:
怎么这个帖子又激起了我的欲望了。 哎,浇浇水。烧啊烧。太烧钱了

网友(2010-03-20):
LM3886质量是不错,但是我记得没有16元/只这么便宜吧~~~~~
我现在用TDA7294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G:

7294我也用过一阵,不过没细品.
现在我的3886板子做出来,问题一堆,诶.头大...

网友:
琢磨着估计30楼的会有电流声,,,而且哪个板来的都不知道。

数字电路里面的地搬到模拟电路里面可不好~~~

网友(2010-04-23):
回复 楼主:

请问下楼主,哪里可以购买到QS7785这个芯片呢?

网友(2010-06-07):
要买QS7785和QS7779的可以Q我

网友:
关注,现在还在听LM1875

网友:
LZ的拼板做的不错

网友:
玩多了T类,回头玩3886,感觉是开电炉

网友:
个人喜欢7293,因为我都玩过。7293音乐味道好一些。3886容易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做,怎么联系你

网友(2011-11-12):
最近要找资料自己做个玩玩,有没有一起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好!QQ576205807希望联系你!7294功放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