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外部判断步进电机的力量大小?

楼主(2010-01-07):
从外部判断步进电机力量的大小(不通电),一般是看外形和电流,外形越大力量越大,电流也一样。

但是现在有个疑惑,就是堵转矩的大小能判断电机的力量吗,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主轴时的阻力大小。

堵转矩越大就说明转子磁力强,磁力强力量就大。

现在有两台同样大小的电机,一个是1A,一个是2A,1A的堵转矩比2A的要大,那么1A的电机力量会大吗?

网友:
堵转矩!= 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主轴时的阻力

你说如果我不加轴承,是不是反而电机力量变大了?显然不是。
1A,2A要看电压的,最直观的还是 额定电压 x 额定电流,输入的功率越大,在不考虑电机质量,类型等的影响下,输出功率肯定也相应较大。输出功率直接对应转距。

楼主:
步进电机好像没有额定电压吧,我见得很多步进电机都是几V的,但都是用35V-45V的电压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步进驱动器是恒流输出,电机恒流输入,所以步进电机力矩一般不用电压衡量,如果是2A的电机,你设定驱动器输出2.5A的电流,
多余的功率由放大器发热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