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国产温湿度数字探头DHT11"效果怎么样呢?是否稳定,精度怎么样,大家聊聊

楼主(2010-01-07):
大家使用“国产温湿度数字探头DHT11"效果怎么样呢?是否稳定,精度怎么样,大家聊聊吧。

楼主:
晕,居然没有一位发表意见,估计不怎么样。

网友:
貌似精度比18B20要低,误差为±2度。

网友:
是国产的吗
核心还是人家的吧

楼主:
温度知道是比较低,不知道湿度怎么样?特别是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我用过,但是建议你用DS18b20,方便安装,价格还便宜(RMB5.0)

楼主:
楼上湿度精度怎么样呢?

网友:
±2度,那能用吗?误差太大了吧

网友(2010-03-23):
这个型号手册上说,我用的实际效果还可以,AM2301的误差是±1度

网友(2010-04-28):
以下是我实测数据,4s采集一次,16进制打印,将就看了哈。

Humi and Temper=2 C6 0 EE B6 //常态数据,吹一口气,接下来变的猛烈了。
Humi and Temper=4 6E 2 28 9C //湿度增加,温度增加为50多度
Humi and Temper=6 6C 2 14 88 //湿度超量程
Humi and Temper=6 E0 2 C F4  //湿度超量程
Humi and Temper=6 12 2 8 22
Humi and Temper=6 20 2 4 2C
Humi and Temper=6 2A 2 2 34
Humi and Temper=6 4 2 0 C
Humi and Temper=6 E4 0 FE E8
Humi and Temper=6 A0 0 FC A2
Humi and Temper=6 4A 0 FA 4A
Humi and Temper=4 E0 0 FA DE
Humi and Temper=4 74 0 FA 72
Humi and Temper=4 16 0 FA 14
Humi and Temper=4 CA 0 FA C8
Humi and Temper=4 8A 0 FA 88
Humi and Temper=4 54 0 F8 50
Humi and Temper=4 30 0 F8 2C
Humi and Temper=4 12 0 F8 E
Humi and Temper=2 FA 0 F8 F4 //恢复为常态值
Humi and Temper=2 E8 0 FA E4

温度采集明显偏高,湿度超量程显示值无参考价值。
不知道湿度传感器都是这样的,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我用的是AM2302,里面也是一个C8051F300做的,这个单片机带温度测量,估计温度就是单片机内置的传感器,湿度应该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单片机ADC功能,启动时序和响应时序是单片机模拟。资料如下:

网友(2010-06-01):
Hunter说的对!DHT11在哈口气后,湿度值会超出量程。我最近用了一下,发现了上述问题。比较郁闷!只能弃之不用!SHT11没有发现该情况。

网友:
我也杯具了,围观等结果

网友(2011-07-04):
可能芯片有问题?最近试dht11,还好,虽然不太精确,但其实一般也就是精确到1,误差不大,而且有湿度

湿度是可以超量程的,不用担心。否则不会凝结的。
不过我哈了口气,温度接近37度,适度最高是90%

网友:
最近用了一下,DHT11的湿度测量,差的太多,还不稳定,温度还可以差2度左右。湿度直接不可靠

网友:
还来改用AM2301测试,温湿度都可以,基本都在理论范围之内,就是价格高了些。

网友(2011-08-18):
我用51做过多次测量,发现温度基本稳定,一致性也还可以,就是湿度好像总会比实际值少十几度,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11-21):
昨天抽空打开了一个发现:   1、里面有一个F300(C8051系列)单片机;
                                     2、还有一个DS18B20温度传感器;
                         3、其它贴片元件 。
不知是何厂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