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芯片替换到普通模型用的30A XXD电调上

楼主(2010-01-07):
四轴电调板烧写芯片成功后,可否把ATMAGE8芯片焊下,装到模型上用的30A XXD电调上用,(当然前题是两者芯片是一样才可)普通模型上的30A电调,电路连接一样的吗?有人试过吗?刚好手上有个坏了的30AXXD电调想试下究竟

网友:
可以直接用四轴的电调啊,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啊?四轴电调就是PPM的输入端呢。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改商品电调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际上很多人早已经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