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能为我分析下如下线性移位寄存器代码?谢谢了!

楼主(2010-01-07):
module lfsrn1 (q3, clk, pre_n);
output q3;
input clk, pre_n;
reg q3, q2, q1;
wire n1;
assign n1 = q1 ^ q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pre_n)
if (!pre_n) begin
q3 <= 1'b1;
q2 <= 1'b1;
q1 <= 1'b1;
end
else begin
q3 <= q2;
q2 <= n1;
q1 <= q3;
end
endmodule

网友:
这个是产生伪随机码的一个方法。Q1 Q2 Q3都综合成D触发器,n1=q1^q3,产生下一次的随机码,周期为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