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单片机直接实现过Profibus功能的?

楼主(2010-01-07):
看到一款产品,说是可以连接到Profibus总线上,拆开看其电路板,并没有SPC3等Profibus协议芯片,只有一个SP485EE,我心想,不会直接用单片机做协议了?再通过485芯片传送信号??
请高手指教

网友:
Profibus-DP的电平就是485啊,当然可以做了。
我做过dp端简单的DPV1模块,仔细看规约就可以了,一共就那么几种报文格式,把它看的简单点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没做过协议,只知道用芯片做会很简单,但是太浪费单片机IO口了,我试着用单片机做一下看看
呵呵

网友:
是的,只是你能对答主站的五六个报文即可进行数据交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很热心  非常感谢

网友(2013-06-15):
调通了吗?

网友(2013-08-07):
这个很难,profibus协议还是有点复杂的,你最好是用一个profibus芯片了,而且还很贵!

网友(2013-10-11):
实现功能不难,难得是能应用在工业场合

网友(2014-01-18):
不知道调通了没?
模拟实现的 貌似在工业场合很少见到过!

网友:
以后可能要用到
下载看看
谢谢dp协议了

网友(2014-09-16):
目前只能用9600,19200,45450三种波特率组态,其它的还不能用PLC S7 300组态成功,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工业上300至少是187.5K,你的速度慢了点

网友:
自己玩还是可以 的

至于和 step7兼容么,要花精力的

网友(2014-12-08):
mark profibus 没用过  在比较他和modbus

网友:
Profibus总线这个协议的使用听说需要授权的。通用设备上面还是施耐德的modbus通用性更好。

网友(2020-02-20):
顶一下,看起来挺麻烦

网友:
记得有个上位机软件用串口做Profibus的主站,但是波特率只能到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