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EC的扩展RAM的用法和BANK

楼主(2010-01-07):
我看到有的NEC芯片有扩展RAM的功能,怎样使用扩展功能?还有FLASH超过64K的芯片好像都有BLOCK,这类芯片用C编程的时候怎么控制BLOCK,还是不用管?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2010-02-10):
也很想知道,请那个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到有的NEC芯片有扩展RAM的功能,怎样使用扩展功能?还有FLASH超过64K的芯片好像都有BLOCK,这类芯片用C编程的时候怎么控制BLOCK,还是不用管?

扩展RAM:要使用的话初始化时对IMS,IXS赋正确的值,定义变量时用directmap 或#pragma xxx指定变量存储在扩展RAM中。

超过64K就有BANK了,你想问的是BANK吧?安装软件时会装一个BS78K0,用这个工具把某些C文件可以指定到特定BANK去,编程时就不用管了,但不是所有函数都可以放入BANK区的,你看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