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M32有时候上电复位不了

楼主(2010-01-07):
我的电路图是这样子的:

其中C30是1F的超级电容。

现象是有时候电路不能上电复位,按下reset又可以了。

把超级电容拆掉以后,工作还都基本正常。

我把NRST接10K上拉到3.3V,或者4.7K上拉到3.3V,都没有效果,还是会有时候上电不复位。

外部电源断电以后,超级电容让电路继续正常工作20秒左右。

之后,led指示灯不亮了,但是超级电容的电压还是会慢慢慢地降到2v以下。

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明,电压降到2v以下以后,cpu是会保持在复位状态的啊,那为什么重新来电以后,复位不了呢。

网友:
用100K 105P,时间长点试下

网友:
如果CPU电压升的太慢,可能复位不了
很有可能是加超级电容后,插上电源,CPU电压上升缓慢,用示波器分析一下

网友:
我倒是没用超级电容,但问题和楼主一样.且有看门狗.不工作时永远不工作,除非重上电.多个板子均有此问题.

网友:
有大容量电容是会影响复位电路的,解决办法是采用max809或max810这类专用芯片,或者采用三极管复位电路

网友:
典型的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
楼上大哥,能够指点一下么? 谢谢啦

网友(2013-03-05):
解决了不?

网友(2013-07-17):
求解决啊!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外接了uart? 我讲RX的浮空输入改为上拉输入就解决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网友(2015-04-13):
我今天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是USB转串口的TXD和RXD有电平串扰,断开就一起正常的,与11楼的代码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