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晓得谁知道这种段式液晶,怎样判断COM 和SEG

楼主(2010-01-07):
从收音机拆下来的,想用MEga16控制,可是又不知道那些引脚是COM 那些是SEG。
请白沙老师,或其他高手指点下

楼主:
哪位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
com一边会在边上,仔细看的话玻璃连接斑马纸处应该有几个小点,几个小点就是几个COM(最多四个)。
找不到的话可以用直流电测试,和测试数码管原理一样

网友:
就像二楼说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我恻恻看

网友:
建议你用示波器的50HZ输出测,一根线接50HZ输出,一根线接示波器的探头的地,两根线分别在LCD的引脚上点过去,相信你很快会找出COM和SE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示波器,打算用M16产生50hz的方波,然后检测。不晓得行不行,明天试试看

网友:
2L的方法最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晕,查了查有7个小点。四个在一起,那3个分散开、

总共16个脚。

液晶总共有38段。

楼主:
现在看来有2中可能。3*13=39
                   4*12=48.

最郁闷的是加上50HZ方波后,液晶乱显示,每一次显示的不是一个笔段。不晓得为什么,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