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易受干扰,加上CRC后是否可以解决?用过的朋友说一下

楼主(2010-01-07):
目前有个产品放在机房里,现在发现温度有时瞬间很高(确认为干扰),因现在更换传感器已经来不及,当时程序上没有加CRC校验.不知道现在加上CRC校验再去更新一下是否可以解决?因自己测试都没有问题,且现场比较远,所以想问问各位碰到过的兄弟,请给我个参考,非常感谢

网友:
加CRC校验只能检验你读的温度对不对,加上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1820读写时如果被中断就会出错,所以加入CRC校验可以判断,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把错误数据抛弃!

我试验过,如果屏蔽掉中断,没发现数据出现异常的变化

网友:
屏蔽掉中断,控制好时序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查查程序吧,时序问题,记住要关中断,18b20很成熟的产品了
做18b20不太适合数码管显示,会有小小抖动

网友:
LZ的应该是程序问题,检查时序,检查是否在读取的时候开了中断

回复 网友A:
查查程序吧,时序问题,记住要关中断,18b20很成熟的产品了
做18b20不太适合数码管显示,会有小小抖动

没有这个说法,18B20只是提供温度数据而已,这个数据用在什么显示上面跟它没关系了,估计你是一直等待温度转换完成才会闪烁,

网友:
楼上的,你的数码管是不是要放在中断中扫描,而当读温度的时候是不是要关中断,那么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
显示是主程序扫描
另外,即使是中断扫描也不会造成显示闪烁的。步骤是“读取上次温度结果——启动温度转换”,如果是“启动温度转换——等待——读取温度”是会闪烁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扫描不能在主程式里写的,
有机会搭个板试一下吧,数码管的位数是6个

网友:
启动温度转换以后可以不用等待转换完成,关闭中断的时间很短,数码管看不出来的,主程序可以去做其他事
当然这样可能会认为,读取的是上一次(750ms前)转换的结果,如果启动转换以后等待转换完成,读取的一样是750ms前的结果~~~

网友:
我做的已经在投产了,功能是采集两个18b20,一共有11个数码管,
最后采用的是双扫描,通过高温(100)低温(-20)的测试
最后有一点的小闪烁,远处(>0.4m)是看不出来的
提醒大家做18b20的时候在零温度以下测试下,好多都会有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我也有這問題,基本上和程序或時脈都沒有問題,而且我的產品亦已投產在市面上有數百件了,少數有這樣的情形,也在找解決方式,目前把探頭的金屬層隔離可以解決大部份的問題,不過還是有少數無法解決,也在尋求解決方案中

网友:
控制好时序应该没问题的,数码管扫描和其它的中断程序要尽量短。我用16个数码管动态扫描+18B20显示没有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读出来的温度老是偏高3度左右,网上查了下,说是读的次数太多了.读太多会自发热,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多少时间读一次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扫描不能在主程式里写的,
有机会搭个板试一下吧,数码管的位数是6个

怎么就不能在主程序里写了?
那就这么着吧,读取、转换、显示。操作18B20的时候关所有中断。如果还闪烁那就是显示的时间占整个程序的比例太小。那每个循环只读写一次18B20,但像喂狗一样不时显示几次,还会闪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尽量少读写就是了。实在是需要经常读那就只好在程序里修正下。

网友:
还有这干扰,得确定是干扰在数据传输那里还是在温度转换那,如果是后者,那加CRC校验也没用。

楼主:
照这样看来,工业控制上要找个低成本高可靠的方案还是不容易.本想用PT1000,可是要恒流,运放之类精度成本达不到要求,用AD590价格太贵,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D(2013-03-23):
我现在也遇到DS18B20干扰问题,变频器上升到11HZ以上,温度读数就跳变了。

网友E:
定起 温度跳变 crc也能校验通过

网友(2013-07-20):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DS18B20干扰问题,变频器上升到11HZ以上,温度读数就跳变了。

我的变频器一开,数据偶尔就跳动。
后来我把变频器出现口加几个磁环,就好了。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故障,后来我变频器输出线改用屏蔽电缆了。
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2014-02-20):
我现在用在开关电源上,有8KH做的开关频率,数据一致读不出来,不开电源没事,一开电源8KHZ干扰一来数据就跳变了,有2000多的度数,真是愁人啊,加了CRC校验也不行。

网友(2014-08-22):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用在开关电源上,有8KH做的开关频率,数据一致读不出来,不开电源没事,一开电源8KHZ干扰一来数据就 ...

你的情况是,DS18B20读出来的温度在不断的跳变?但CRC还是能校验通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定起 温度跳变 crc也能校验通过

想问一下你有遇到DS18B20读出的温度数据不对,但CRC正确的情况么?

网友:
还是从硬件和软件配合的角度完善吧。时序。。。绞合长线。。。

网友:
不行的话,滤波,软件上

网友:
在点阵屏上读不出数据

网友(2014-11-02):
中断执行时间很长吗?

网友G:
检查一下上拉电阻,适当减小上拉电阻可提升其抗干扰能力,

网友(2015-02-10):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上拉电阻,适当减小上拉电阻可提升其抗干扰能力,

上拉电阻最小多少合适?1K会不会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