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能打开网页了,怎么办?

楼主(2010-01-07):
下午还可以,到晚上再上网的时候不能打开网页了,好象就只IE方式不行?能挂QQ,迅雷之类的,翻| 墙还也可以打开,不知各位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爬好累啊。

网友:
有一朋友和你一样.原因为电信的DNS挂了(应该是被挂了)
而他是用的ADSL,不知道如何指定DNS,如果用路由直接指定其它DNS则可以.

同时求:XP,直接使用ADSL(或电信"送"的星空极速),如果手动指定DNS,看到PPOE里面有DNS选择,但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