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DMA问题??

楼主(2010-01-07):
我现在想用S3C2440的DMA控制器进行内存与外部FPGA的通信,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那就是DMA数据传输过程中同步时钟从哪里来,2440的哪个引脚?有知道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初学ARM,知识面比较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没有搞过这样的。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回1L:
我也不懂,随便聊聊啊:)
据我所知,外部总线是异步的,DMA的外部的请求控制状态机时钟可以配置为PCLK时钟或HCLK,这就是说在FPGA里的状态机的时钟频率可以和PCLK或HCLK一样,但是即便如此,对于FPGA来说,DMA的请求信号仍然是异步的,可以用D触发器打两拍同步到FPGA状态机时钟上,对于arm外部总线来说,控制信号是同步到HCLK的,但对于FPGA来说仍然是异步信号,这样来看,你的FPGA状态机使用HCLK同频的时钟,把DMA请求信号配置为以HCLK驱动,这样FPGA的设计会简单一点。

楼主:
楼上的我明白什么意思,你主要是关心的ARM与FPGA之间的同步问题,也就是怎样去使FPGA与ARM发过来的时钟同步起来,这个设计到跨时钟域的问题,我可以用异步FIFO解决这个问题,暂且不说。我现在疑惑的是ARM内部DMA是靠什么时钟把数据输出或者输入的。假如我配置DMA的目的地址是在内存中(bank6的地址范围),源地址在外部FPGA中(BANK4的地址范围。),那么DMA开始的时候,外部地址(bank4的地址范围)的数据是靠哪个同步时钟?是上升沿采集还是下降沿采集呢?

网友:
回6L:
      数据是靠外部总线传送的,2440对外没有提供总线时钟,外部总线是异步的(we,oe,cs),这些异步总线的控制信号是基于arm内部AHB时钟同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wanmyqawdr 朋友跟我刚开始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也一直认为2440的除了SDRAM外其他都是依靠(we,oe,cs)这几个引脚进行数据的输入与输出,但是,自从我看了下面的一篇文章以后,让我开始迷惑起来。那篇文章地址如下:
http://tech.ddvip.com/2008/09/122024285259125.html
希望看完以后能对此做一个评价。谢谢

网友:
总线虽然是异步,we,rd仍然还是高地条跳变的电平,把他们当成是时钟用在同步FIFO上只要Th,Tco满足,也没什么问题。他说的是异步FIFO,但画的确是同步的FIFO,就是那样了。

楼主: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你的看法??万分感谢啊

网友:
其实我是初学,只懂那么一点点,问题就是那样,我知道的都说了,剩下的要靠你自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弄不清楚,那就是关于DMA的同步时钟,按照datasheet上面的时序图,给出的时钟是xsclk,我找了许多资料,却没有一个解释这个时钟是从哪来?

网友(2010-09-17):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弄不清楚,那就是关于dma的同步时钟,按照datasheet上面的时序图,给出的时钟是xsclk,我找了许多资料,却没有一个解释这个时钟是从哪来?

你查了很多资料???我想起来一年前在看S3C2440的手册时发现上边写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