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镍氢充电器》村长版 - - 开源资料之一:键盘操作与 LED \ LCD 使用说明

楼主(2010-01-08):
《M8镍氢充电器》村长版 - - 开源资料之一:键盘操作与 LED \ LCD 使用说明
===========================

键盘操作:
    Key1: Start / Stop (充电开关)
    Key2: Info (显示各种显示,按一次转换一种信息)
    Key1+Key2: 同时按Key1+Key2,再开机(开电源),则进入Setup模式。

LED显示:
    LED 灭:表示无电池
    LED 闪:表示充电中
    LED 长亮:表示已经充满
  LED1:第一通道充电状态
    LED2: 第二通道充电状态

LCD显示:
    1)信息
    v:电池电压
    c:充电电流
    b:初始电压
  m:最大电压
    t:充电时间
    e:错误计数
    s:设置电流
    p:当前pwm值

  2)状态
    S:设置模式
  E:电池错误
    N:无电池
    P:预充电
    Q:快速充电
    T:电流充满

NOTE:
   1)因为键盘比较简单,只有两个按键,所以LCD没有采用普通的菜单方式,而是采用轮询显示的方式。
   2)因为充电器设置这一项,在平常生活中,很少用的(特别只是家里人在用),所以将它设置在“上电开机同时按双键”这个条件下,以防不懂的人乱设置。

网友:
呵呵 顶一下村长

网友:
支持。没看到放电功能。

网友:
板子已收到,顶村长!

网友:
支持村长...
是否支持多个电池串充?
还有电池的温度.

网友:
顶村长, 使用非常方便.

非常喜欢.

网友(2010-02-10):
村长,可否申请PCB板??MCU布线是不是改进过??

网友:
村长做板子的时候和我说一下哦, 上次答应的捐款 200 元哦.

网友(2010-04-20):
村长能不能交流下充电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2010-06-10):
正准备diy个镍氢充电器。学习中。

网友:
村长,看到你的贴我更了好长,按照你的原理图和源程序我diy了一个,但是有好多的问题,我用的是M16的,ad值一直出问题,而且提示都是空的,显示也不稳定,源代码是不是后面有修改啊?能不能共享下最新的代码!

楼主:
源代码没有改,但原理图有更改,那时候是为了适合雕刻机来做PCB而作了改动,而源代码却没有改过来。
后来,新改的PCB没有时间做下去,所以,就对不上PIN了,你要DIY的话,要跟据源代码改回来。

网友(2011-12-28):
村长你好,按照原理图DIY一个,对照代码改了线路,终于能显示了,不接电池时显示0V,可接入电池后LCD显示电池电压为1.6V左右,实测为1.3V左右,不知为何,还请指教。另编译了一下程序,提示以下错误:

网友:
问题解决了,使用原程序要调下基准电压,按原理图上接完基准电压为2.5V,调为3V,显示值与测量值差不多。(刚开始学AVR不久)再次谢谢村长提供这么好的又实用又能学习的好资料。也谢谢网站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