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旋转编码器的 “进行4倍频” 是个什么概念? 谢谢!

楼主(2010-01-08):
请教一下:
    旋转编码器的 “进行4倍频”  是个什么概念?

可搜索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3073&bbs_id=1000&bbs_page_no=1
中的 “四倍频”

网友:
说百了就是检测编码器里A\B脉冲的上升下降沿,并且利用的他们的4个沿来计算就成了4倍频。

楼主:
恩,谢谢你。

那追问一下, 有没有8倍频,10倍频的编码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因为只有四个沿

网友:
楼上表述既对也不全对,原因如下:
=================================

    严格地说,方波最高只能做4倍频,当然也可以用时差法等办法分的更细,但那基本不是增量编码器所推荐的,更高的分频要用增量脉冲信号是SIN/COS类正余弦的信号来做,比如弦波细分倍频分割器等,后续电路可通过读取波形相位的变化,用模数转换电路来细分,5倍、10倍、20倍,甚至100倍以上,分好后再以方波波形输出(PPR)。
    出于目前的软硬件无法细分时间的原因,分频的倍数实际也是有限制的,首先,模数转换有时间响应问题,模数转换的速度与分辨的精确度是一对矛盾,不可能无限细分,分的过细,响应与精准度就有问题;其次,原编码器的刻线精度,输出的类正余弦信号本身一致性、波形完美度是有限的,分的过细,只会把原来码盘的误差暴露得更明显,而带来误差。细分做起来容易,但要做好却很难,其一方面取决于原始码盘的刻线精度与输出波形完美度,另一方面取决于细分电路的响应速度与分辨精准度。总而言之,更高的细分需要的精度更高的角度编码器,但旋转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也不行,搞不好就会出现波形严重失真,大小步,丢步等。

    有些增量编码器(比如日本产的),其原始刻线可以是2048线(2的11次方,11位),通过16倍(4位)细分,得到15位PPR ,再次4倍频(2位),得到了17位(Bit)的分辨率,这就是有些日系编码器的17位高位数编码器的得来了,它一般就用“位,Bit”来表达分辨率了。这种日系的编码器在较快速度时,内部仍然要用未细分的低位信号来处理输出的,要不然响应就跟不上了,所以不要被它的“17位”迷惑了。(俺就被日本安川的编码器忽悠过。郁闷啊。)

网友:
楼上没有搞清楚倍频和细分

网友:
知道些他们的关系和区别,见5楼第一句和第二段的第一句。(符合教科书上的定义)。但是有时也模糊他们,见二三四段补充说明。但是,在实际我的使用中,我的粗俗理解是倍频是让频率加倍,增大分辨率和减小脉冲当量的;细分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大分辨率和减小脉冲当量的。因此,我在严格的场合严格区分,比如5楼的二三四段未提到细分就是倍频。但在实际应用中就未严格区分,比如伺服反馈到数控系统,需要设参数时,我就一起算,一锅烩了。呵呵。

网友:
楼上这位用的安川17位编码器,它还是增量方波输出的吗?现象一下如果每分钟以60rpm速度脉冲输出频率就是32K,高速时波形不会失真吗?

网友:
楼上问得这么深刻,我确实不了解,因为我做的系统没带过安川。其他数控系统的电路和软件我没有。无法详细了解。

我举例的那个项目是我做的龙门双头两米回转台数控钻床上用了双西门子802C数控系统拖六台28.3Nm安川伺服的配置。在系统参数中设置编码器ppr的时候郁闷了。查了资料才知道,要按2^15设置而不是按2^17设置。也就是说要退回16倍设置。

另:安川伺服的说明书上写的是17位增量编码器。

又:电机转速不止60rpm,常用1000rpm+,至于波形失真与否没测过,不能乱说,但是机械定位没错,也就是说西门子经济型的数控系统没接收错,没丢失。

网友:
^_^.

刚刚做玩完旋转编码器部分的硬软件.

精度还可以, 低速能做到 15 位分辨率. 用的国产的旋变, 绝对精度受制于旋变的精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特别是  wuhuhb 西北望长安  老师的解释,细致深刻,谢谢你!

网友:
安哥做伺服用旋变吗?走的西门子路线?还是你们的伺服电机应用场合比较特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一个安川伺服的说明书,有兴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