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不能保存工程

楼主(2010-01-08):
各大虾,小弟的CCS3.3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保存工程,新建一个工程后一但关闭就没了!打开一个旧的工程修改一下再保存就弹出一个这样的对话框:

网友:
请问有什么原因才可能会出现这情况呢??
我以前用的时候一装上就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昨天新装了系统,今天从新安装这个CCS3.3就成这样啦,晕~~~
我把CCS3.3装在D:\MY\CCStudio_v3.3中,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没遇到过。。。
编译正常吗?提示Not all build tools are load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一点问题都没有,也能软件仿真(我没硬件,所以没试过)。就是最后关闭的时候提示工程不能保存,程序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了其他一些论坛里看了下,好像说是CCS3.3这个版本只能用120天。
请看下面的贴子:http://www.hellodsp.com/bbs/viewthread.php?tid=22657&extra=page%3D1

网友(2011-08-24):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方法没有啊?

网友:
退出之前,在工程上右键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