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10-01-08):
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老外做的改进型过零检测电路
我在altium上仿真了一下,感觉好像不是很对头
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电路里的Cf的取值我总觉得不是太对。这个电容应该是用来稳定整流桥前端电压的。
但是仿真的结果看到,电容取150uf,整流桥分到的电压就很小了。

网友:
新颖的电路 还没看懂

楼主:
我也是看的一头雾水
http://article.ednchina.com/Industry/20071223101001.htm
这个是文章的出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Q1,Q2是射极耦合构成的施密特电路

楼主:
我现在比较疑惑的是整流桥前的接法
因为没条件搭电路,我只能仿真了一下,感觉这么搭什么都整不出来

R1 R2 Cf的取值好像不大合适

网友:
我图看错,分析错,删了

楼主:
老外的电路取值是150uF
似乎太大了,什么都采不到

但是太小的话,因为R1 和 R2的取值比较大
后面电路的工作电流会引起加在整流桥上的电压的畸变

但是我不知道电路里电阻和电容取多少合适

网友:
很像我十块钱的手机电池充电器的电路,那个电容应该是那种绿色的涤纶电容吧!

楼主:
呵呵,我也没实际搭这个电路
现在手上没东西
我可能会选无极性的那种CBD电容吧

楼主:
刚才看到了这个分享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69796&bbs_page_no=1&bbs_id=9999
是关于怎么用三极管搭逻辑器件的

网友(2010-05-31):
正搜过零电路,所以分析一下
第二个图:
先假设没有150uF、R1、R2。
电压在(稍大于2个1N4004压降-到-220伏)范围内,Q1导通,Q2截止,C1充电,因为没有好的放电途径,所以C1,一直被充到220V,然后缓慢的通过620K,1N4148放电,当C1被充电到220V时,Q2的EB和EC之间的电压也接近220V。
此范围内Q2截止,光耦灭。

电压低到满足不了Q1的驱动条件时,Q2打开。光耦亮,流过光耦的电流不大于:((2个1n4148的PN结电压减去Q2的BE段PN结电压)除以160),也就是大约1个PN结除以160欧姆,假设一个PN接是0.3伏,那么最大电流约1.8毫安,绝对不会把光耦烧坏。估计如果10nf的C1上存的电量被全部放掉,大约需要1毫秒(220*10n电量以1.8毫安的速度放电);另外交流电在过0前后的正负(约)2伏之间经历多长时间?大约0.06毫秒,就是说C1上的电荷没有时间被全部放掉,能够累积。此时,光耦提供一个宽度约60微秒的脉冲。
Q2的要求高点,Vebo和Vceo都得大于250,功率至少是0.5W---下一步解决掉。

现在再加上R1,R2,减慢C1充电速度,减少C1储存的电荷,我想目标应该是,Q2导通时,一次把当前C1储存的电荷全部放完,而不留累积。这样对Q2的要求会低很多--不必要求很高的耐压和功率了。因为C1电压不会达到很高。但放电时间应设计的更短,更低于60微秒。
半波10毫秒内C1能被充多少电荷,以1.8毫安的速度放掉,能放多长时间,希望有数学高手算算。

不知道为什么再加上那个150uF,而且150uF体积小的无极性,哪里能买到!如果不是150uF又是什么呢?

网友(2010-10-06):
不用再猜疑头疼了。是单位搞错了。150NF.

网友A:
是单位搞错了。< 150pF.

Zero crossing timing (原文件名:zxing.gif)

网友(2011-03-01):
看不明白,得加强学习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怎么看都觉得有点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
又一过零电路

网友B(2012-04-04):
看改成150nF后模拟效果很不错!

网友:
cf有问题
不考虑后级
通过电阻分压后
电容分到的电压太小了
而且后级的电容还会进一步减小分到的电压值
应该减小电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改成150nF后模拟效果很不错!

这才是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2012-08-21):
没看明白,标记一下,以后研究

网友(2012-09-28):
记号,虽然元件多了点。

网友(2013-10-12):
引用 网友A:
是单位搞错了。< 150pF.

可否上传ltspice文件?

网友(2015-03-27):
是三极管的原因,是输入与输出波形反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