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开机出现如下指令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0-01-08):
MC55开机出现如下指令就自动关机了
^SYSSTART

^SCTM_A: -1

^SCTM_A: 0

^SCTM_A: -1

^SCTM_A: -2

^SCTM_A: -1

^SCTM_A: 0

^SCTM_A: -1

^SCTM_A: -2

^SCTM_A: -1

^SCTM_A: -2

^SCTM_A: -1

^SCTM_A: -1
根据指示灯的指示联网成功后大约2S关机,我没有接检测电池温度的那个脚,为什么一开机就一直出现^SCTM_A:??

网友:
回复 楼主:

温度过高,模块自动输出URC,可参考MC55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室温才16℃
而且我都没接NTC
它怎么判断温度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模块内部有个温度检测的,超过一定温度不工作,你在MC55的AT命令手册中搜索^SCTM_A ,看一下这个URC输出的条件和原因,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