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段式液晶显示

楼主(2010-01-08):
白沙老师,用STC的51单片机能能直接驱动6位笔段式液晶显示器吗?还有那个斑马条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来说要单片机具备LCD驱动模块才可以,在段式液晶分论坛有网友用AVR实现了不用LCD驱动器的方案。斑马条是用导电橡胶和绝缘橡胶叠层而成的,一般说上面黑色的部分是导电的。因此可以用来将PCB上的触点和液晶玻璃上的触点连接起来,又不会造成相邻触点间的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有LCD驱动模块的单片机比较贵吧!白沙老师帮我推荐一款!还有就是用软件模拟LCD驱动模块可以吗?
斑马条那样导电,没有焊点之类的固定东西,接触应该不是很好吧

网友:
STC我从没用过,不熟。其实你不妨用LCD驱动芯片HT1621等,用软件模拟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1543&bbs_page_no=1&bbs_id=3060

使用斑马条时必须用其他手段压紧,一般说可靠性是有保证的。

楼主:
好的,谢谢白沙老师啦

网友:
我用STC的单片机可以模拟驱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玩玩世可以的。想得到显示效果,还是用带LCD驱动的。

网友(2010-05-17):
请问白沙BANZHU HT1621 1K/月 的批量价格是多少?想用于一个项目

网友:
具体价格不清楚,没有批量用过。不过听说过0.7~0.8RMB的说法,但无法确认。

网友:
HT1621现在基本在0.8-1.0的样子,还要看量

网友:
0.7~0.8RMB,我还没买到过。最多拿了1K兼容片1.5,听卖家说如果是台湾原厂的要1.8左右,我直接问了HT代理,价格爆高2.X,说是市场上低于这个价的都是兼容片,到底谁说了算?迷茫了。

网友(2010-12-29):
那里可以定制! 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