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做GPRS模块生意的那么多,搞模块技术的却很少,在这里请教关于一个多TCP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RT
请问各路大侠内嵌TCP/IP协议的模块能否实现多IP连接?
还有,目前好多都是MCU+GPRS的开发模式,这种模式跟内嵌MCU的API方式,那种更稳定呢?
请大侠着重讨论第一个问题,谢谢

网友:
你是说一个模块同时连几个server?

网友:
先占个地板位。沙发没了,55555....

西门子的MC55,是可以进行多TCP连接的,具体多少个,查一下手册吧。

目前我使用的华为的GTM900C和EM310,是可以同时3路TCP连接的,也就是可以同时进行3个服务器的连接

目前我使用的法国SAGEM公司的模块也支持多连接,但是我没有测试,不清楚详情

目前我使用的某国产模块,ULC2核心的,说明书上说能够提供4路同时连接,具体实现中没有用到,也不敢完全确认。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用过两过模块,都用内部协议栈,没见过能同时支持多个Tcp连接的,只能来回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EM310,GTM900C 内部协议栈能同时支持3个TCP链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使用摩托的G24测试过两个连接,发现第二个连接不是很稳定。

网友:
我用的 自带内部协议栈 可以同时6路TCP/UDP链接

查询命令
at+ipopenx?

Link 0:<NULL>,<0.0.0.0>,<0>

Link 1:<NULL>,<0.0.0.0>,<0>

Link 2:<NULL>,<0.0.0.0>,<0>

Link 3:<NULL>,<0.0.0.0>,<0>

Link 4:<NULL>,<0.0.0.0>,<0>

Link 5:<NULL>,<0.0.0.0>,<0>

+IPOPENX: OK

楼主:
各路大侠,我的意思是说内嵌TCP/IP协议的模块能否实现多IP连接?就如现在比较高端的 wavecom的几款,如Q26系 等
自己做的协议是可以的啊

网友(2012-11-04):
看GTM900C可以支持3个TCP链接

网友:
一般都支持多路的,你再看看手册或者给厂家打电话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