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inuxCNC(EMC)应用情况

楼主(2010-01-08):
大致总结如下,欢迎纠正。

1. LinuxCNC好像远不如Mach流行

2. LinuxCNC好像不是很flexible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试用过)

  EMC2 is precompiled with Ubuntu LTS (long term support) versions for ease of installation and longevity.
  Note: Do Not upgrade Ubuntu from the installed version as it will prevent EMC from working.

3. LinuxCNC和Mach都最喜欢并口(Mach运行在Windows XP,控制并口还是可以接受;可是我试用的经历是它有时会没有相应,要重起系统才能解决。)

4. 没见过LinuxCNC支持除了并口的接口,Mach的USB接口板通常价格不便宜(Mach的USB,实质是一种虚拟并口的接口板,仍然依赖于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1. LinuxCNC 好象不要钱的吧, mach3正版买不到(armok他们买的那个我感觉怪怪的,加密狗上还写了个中文的"狗",汗!)

2. LinuxCNC 也没有试过,等 阿莫jj 来测试!

3. 可能操作系统有点小问题吧,可以试试用 Ctrl+Alt+Del 调出 任务管理器 ,然后吧对应的 进程 ,用鼠标右键选 结束进程树 ,有些程序就是会假死,我碰到过好几个了,都是这么解决的,省得重启,希望对你的问题也有用!

4. 我有一台古老的本本,就带了并口和一个1.0的usb口,想试试看

楼主:
看来知道EMC的人有些,可是用过的却很少。最新版本的Mach在我现在的Win7 (x64)上运行,也就用来看看G-code,一不小心就没有响应,而且不能结束任务。

还有一个类似的是MyNC,不过也是做成类似EMC的,不好随便运行。虽然有虚拟机搞得是方便些,可是一个软件要专门一个系统运行就头大了。

根据我的理论,感觉其实不用实时写并口输出脉冲也能得到精确的刀路,有空验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我的理论,感觉其实不用实时写并口输出脉冲也能得到精确的刀路,有空验证一下。
------------------------
呵呵, 不管用任何方式,刀路的精確性是不難保證的.難的是刀路速度的均衡性.
如果你沒法控制刀路均勻,那對高質量的表面加工就不行了.也因為走刀不均勻.
回出現彈刀.誤差也就難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多谢提醒 :) 看来匀速走刀是非常重要的,怪不得人家非得搞得一个系统只用来雕刻。

网友:
如果光是输出脉冲也能得到刀路.51也能胜任,我编了个简略三轴,不要速度可用。

网友(2015-02-06):
不知有多少人真的在用,很多人只是看看

网友:
我的头像这个铣床就是用linux CNC控制的。

网友(2017-03-06):
坚持linuxcnc的至少还有我

网友:
emc 非常稳定,只要电脑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