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万元机型讨论5: 15万元机型的透明测试架正式发布

楼主(2010-01-08):
这个透明测试架, 使用标准的工业铝型材制作。 工作台面使用透明有机玻璃,方便观察与拍摄。

我们会用录像与图片,展示这台机型的整个开发与测试过程。 伺服电机、丝杆、方轨会安装在上面。 操作系统与伺服驱动器,会安装在另一个透明支架控制箱内(以下的图片没有包括此控制箱。需要等我们订的操作系统到货后才会根据实际尺寸发布)。

整个支架包括电机、丝杆、方轨、工作台面的总重量在150KG左右。 它的工作行程是 600mm * 400mm * 250mm.

我们正在订购材料, 这个测试架很快将动工,并且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安装与测试。

网友:
抢到沙发了. 强烈支持.

网友:
严重关注,板凳个

网友:
关注

顺便问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

顺便问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呢?
同问 画的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关注
顺便问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呢?
同问 画的漂亮

楼主:
是 kaif_w 使用 solidworks 2009 画的,设计+绘图,总共用了2天。

这些图是我用屏幕捕捉软件制作的。

网友:
工作台用PC板貌似比亚克力更好一点!不过价格也比较高

变形耐温都比亚克力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工作台用PC板貌似比亚克力更好一点!不过价格也比较高
变形耐温都比亚克力好
1. 这只是一个测试平台,是学习与教学用的。
2. 这个透明支架,只考虑稳固性,对精度没有考虑,而且无法考虑。
3. 真正的产品是2.5吨重的。150KG能做什么?相信大家心里清楚。
4. 工作台面并不会放任何的东西,仅是演示使用。 全透明会方便我们拍摄与观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工作台用PC板貌似比亚克力更好一点!不过价格也比较高
变形耐温都比亚克力好
1. 这只是一个测试平台,是学习与教学用的。
2. 这个透明支架,只考虑稳固性,对精度没有考虑,而且无法考虑。
3. 真正的产品是2.5吨重的。150KG能做什么?相信大家心里清楚。
4. 工作台面并不会放任何的东西,仅是演示使用。 全透明会方便我们拍摄与观察。

---------------------------------------------------------------------
那样确实亚克力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测试用这样的设计再合适不过了,支持,估计这就是以后阿莫玩具级教学机的原型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做测试用这样的设计再合适不过了,支持,估计这就是以后阿莫玩具级教学机的原型机了:)
这样的透明测试支架,到时我们会一个型号建立一个。

比如宝元的 M320, M520 可分别建立一个。 三菱的系统,甚至以后的法兰克(Faunc)系统也会建立一个。

需要测试对比时,我们就能立即进行。 当然,这是我们搬了新厂房时的事了。目前的地方不够用, 先只建立一个。

网友:
用solidworks画的,我也在用

网友:
看到导轨直接固定在铝形材的槽中,难道是用梯形螺母固定?这不是个好方法,可能装出来两条导轨会因为平行度的原因卡死。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到导轨直接固定在铝形材的槽中,难道是用梯形螺母固定?这不是个好方法,可能装出来两条导轨会因为平行度的原因卡死。
1. 高手来了。欢迎交流与探讨。
2. 是用梯形螺母固定。
3. 铝形材的导轨之间,会垫一层软性橡胶或聚氨脂胶片,用来消除铝形材的变形与扭曲对直线导轨的影响。
4. 正如我们上面说的,这只是一个测试与教学平台,只作空载运行测试使用,不会受力。

网友:
支持,网站访问还是有点不正常,刷了三次

网友:
没有先在计算机上进行力学性能分析?SolidWorks里面cosmos可以粗略分析一下,再高级一点可以用adams进行机械系统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或者用hypermesh这类的CAE软件,可以直接读取UG、Pro/E的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先在计算机上进行力学性能分析?SolidWorks里面cosmos可以粗略分析一下,再高级一点可以用adams进行机械系统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或者用hypermesh这类的CAE软件,可以直接读取UG、Pro/E的模型

1. 已经在SolidWorks进行过重心分析。
2. 已经在SolidWorks进行过一元次分析。
3. 已经在SolidWorks进行过了二元次分析。
4. 已经在SolidWorks进行了震动分析。

但无论进行多严格的分析,实际上我们采购到的材料,如果不合格或有缺陷的话,就算进行1万种分析也没有用。

这个图是由 kaif_w 设计。集合了他近20年的实际经验。这个经验比任何的分析更管用。

注:我们正在采购材料,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找到我们认为合格的。外面市场上的料都很单薄。
    如果再过48小时仍找不到,我们就会开模制作。

网友:
1. 高手来了。欢迎交流与探讨。
*************************************************************************
呵呵,不是高手只是无知者无畏而已。
3. 铝形材的导轨之间,会垫一层软性橡胶或聚氨脂胶片,用来消除铝形材的变形与扭曲对直线导轨的影响。
**************************************************************************
这个不是关键,如果用质量够好结构又合理的铝型材它本身的变形与扭曲可以控制住,关键是它的表面是否平整这无法保证,铝型材供应商也不会控制这个指标。如果用加工中心铣出个平面,但是因为你用了两条铝型材在装配时边角很难调整。

4. 正如我们上面说的,这只是一个测试与教学平台,只作空载运行测试使用,不会受力
********************************************************************************
很可能空载都无法运动,建议用CNC铣个铝板5mm估计就行了,控制好表面精度(这个想阿莫已经很有经验)然后把两条导轨装在这个铝板上,再把铝板装在铝型材上也许4~6个梯形螺母就可以了,为控制铝板变形梯形螺母可以适度拧紧就行了。
供参考!!

网友:
建义莫老大,订米思米的铝型材.他们的没问题.只是价格!!!!我公司一直,比国产的好N多倍.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是关键,如果用质量够好结构又合理的铝型材它本身的变形与扭曲可以控制住,关键是它的表面是否平整这无法保证,铝型材供应商也不会控制这个指标。如果用加工中心铣出个平面,但是因为你用了两条铝型材在装配时边角很难调整。

很可能空载都无法运动,建议用CNC铣个铝板5mm估计就行了,控制好表面精度(这个想阿莫已经很有经验)然后把两条导轨装在这个铝板上,再把铝板装在铝型材上也许4~6个梯形螺母就可以了,为控制铝板变形梯形螺母可以适度拧紧就行了。
1. 我们是以柔性的形式固定方轨、滑块。只有滚珠丝杆与电机是刚性固定。
   通过调整柔性固定,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满足测试的需要。

2. 以下是我在13楼的发言,COPY过来:

       1. 这只是一个测试平台,是学习与教学用的。
       2. 这个透明支架,只考虑稳固性,对精度没有考虑,而且无法考虑。
       3. 真正的产品是2.5吨重的。150KG能做什么?相信大家心里清楚。
       4. 工作台面并不会放任何的东西,仅是演示使用。 全透明会方便我们拍摄与观察。

3. 再重申一次:这个测试平台,没有任何的精度可言的。但我们能在设计与制作时,保证它满足测试的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H:
建义莫老大,订米思米的铝型材.他们的没问题.只是价格!!!!我公司一直,比国产的好N多倍.
有没有比较过,米思米的价格是多少钱一公斤?

另:就算是米思米的,估计也仅是工业,比如电子厂生产线用途,这个用途注定它应该也是没有精度可言的。只是材质更好一些而已。当然,个人猜测而已,我们到时或者可以邮购部一点样品测试一下。

上面我已经详细的解释了我们的实施方法与重点:这个测试平台没有精度要求,也不可能做到有精度要求。

楼主:
我们需要的是60mm * 60mm 的工业铝型材。到米思米找到了以下的产品。从图片与尺寸上看,太单薄,不能承担我们这个任务。(它使用的6463材质一般用于建筑、生产线用途,主要优点是耐腐蚀)。

http://www.misumi-ec.com/asia/esh2hs/ItemDetail/10300441370.html

网友:
armok买solidworks了么?还是用试用版?应该说明一下以免引起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I:
armok买solidworks了么?还是用试用版?应该说明一下以免引起麻烦。。
我们的一个机械部件供应商是使用正版的,我们是借用了他们的设计电脑 :)

另:请你问的电脑上使用的软件,均是正版的吗? 应该说明一下以免引起麻烦。。

网友:
1. 我们是以柔性的形式固定方轨、滑块。只有滚珠丝杆与电机是刚性固定。
   通过调整柔性固定,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满足测试的需要。

2. 以下是我在13楼的发言,COPY过来:

       1. 这只是一个测试平台,是学习与教学用的。
       2. 这个透明支架,只考虑稳固性,对精度没有考虑,而且无法考虑。
       3. 真正的产品是2.5吨重的。150KG能做什么?相信大家心里清楚。
       4. 工作台面并不会放任何的东西,仅是演示使用。 全透明会方便我们拍摄与观察。

3. 再重申一次:这个测试平台,没有任何的精度可言的。但我们能在设计与制作时,保证它满足测试的需要。
**************************************************************************************************
原谅无知者!
不明白既然这样不知为何阿莫对铝型材又如此挑剔?
对于我所提出的方案不知问题在何处?请指出?(没有挑衅的意思,因为最近也要做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是雕刻机,只是也是样机搭建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没有阿莫有钱,我要求搭出来的平台是可以受力测试的,希望少走些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明白既然这样不知为何阿莫对铝型材又如此挑剔?
对于我所提出的方案不知问题在何处?请指出?
1. 方案很多,每一个方案的提出者,可能均认为自己是最优化的。 所以,有时不必说服对方。
2. 如果你看过市场上的铝型材的单薄程度,就会知道,这样单薄的材料,自身的变形都无法控制,不要说搭建起这个稳固的测试平台了。
3. 建议这个话题讨论至此。 以后会有大量的录像与图片证明我们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H:
建义莫老大,订米思米的铝型材.他们的没问题.只是价格!!!!我公司一直,比国产的好N多倍.
刚才查了米思米的丝杆与方轨,竟然都只是打自己的品牌,没有THK与NSK卖。

楼主:
我们的原设计,是使用60mm的方形工业型材。

我刚才与 kaif_w 找到一家很适合的厂,发现有一种40mm * 40mm 的质量很好,甚至它的单位长度的重量,比同类的60mm*60mm还要重。原因是它的截面与上面29楼的米思米不同。

kaif_w 正在修改设计图,重新核算用料,会改成 40*40 mm , 40* 80m 两种型材。

网友:
阿莫,我好崇拜kaif_w啊,想拜kaif_w为师!

楼主:
回复 网友J:
阿莫,我好崇拜kaif_w啊,想拜kaif_w为师!
呵呵,我们正缺人手。你可以考虑一下过来帮 kaif_w 做学徒。估计一年后你就能自立门户了。

网友:
阿莫,我虽然目前对雕刻机还提不出什么意见或建议,但我会表现出一种很积极的态度

网友:
回复 网友K:
真厉害没几天就灌了600多分。。

网友:
请教阿莫  这个位置(红圈的位置)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定的?
两根铝材角度不是垂直的话 是不是也有标准连接件可以使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请教阿莫  这个位置(红圈的位置)是通过什么方式固定的?
两根铝材角度不是垂直的话 是不是也有标准连接件可以使用啊?
呵,我们已经更改了设计。使用了两种铝型材。这个部分已经取消了。 你可以参考我们的最新图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23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