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PGA多时钟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0-01-08):
有个系统我要用FPGA实现,FPGA全局接一个50MHZ的有源晶振,主要用这个时钟进行时序逻辑设计,控制外部的RAM存储数据。另外,FPGA还要和ARM进行数据交换,数据是靠ARM发过来的同步时钟(60MHZ)进行的。现在有几个疑问?ARM发过来的同步时钟该用FPGA的什么引脚去接收?能不能用通用的IO作为这个时钟的输入?或者用全局时钟?问题是这样搞会不会使系统不稳定??麻烦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用全局时钟比较好吧,FPGA Fit的时候好像延时会比较固定,其实用IO也是可以接收那么高的时钟的,关键Fit到各个子模块的延时不固定。

楼主:
我这个设计有没有涉及到跨时钟域的问题。我看过一些跨时钟域的文章,好像只要牵扯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设计就必须严格起来。遗憾我现在还没彻底弄清楚跨时钟域究竟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FPGA的全局时钟不止一个吧。一般主要时钟都用专用引脚的。

网友:
全局时钟管脚有很多个,直接连接到内部的DCM上了,可以走全局时钟网络。
跨时钟域最好加一个异步FIFO进行缓冲

网友:
FPGA通常都有多个全局时钟管脚。你这样干,把50M和60M时钟分别接到全局时钟管脚上,具体哪些是全局时钟你得看手册,不会有任何问题。数据你就使用异步FIFO来完成时钟域的转换。
其实还有个更方便的办法,如果ARM的60M时钟一直都有的话,你可以只使用60M时钟,那样就不涉及多时钟域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经过你们的建议,我大概有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