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怎样清中断

楼主(2010-01-08):
当nrf24l01发射成功以后,就是  IRQ引脚变为低电平,然后用SPI命令让NRF24L01置1,

Spi_Write_Reg(nRF24L01_W_REGISTER+nRF24L01_STATUS,0x02)

向STATUS写入的东西对不对,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向对应中断标志位写 1

STATUS 中  RX_DR   TX_DS  MAX_RT

分别是     B6位     B5位   B4位     (B0~B7方式)

则可向 status 中写  0x40|status  清除所有

或对应位写1 即可  status的低4位 是不可写的

网友:
是的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