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T60懂行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0-01-08):
淘宝上有几家T60的卖家 皇冠
需¥:3080元就马上可以得到的是:
1、表面几乎没划痕,边角几乎没磨损、绝无磕碰硬伤!
2. 键盘几乎无油光,屏幕无亮点、无坏点、无斑点!
3. 原装超高速7200的硬盘,绝无坏道!
4. 100%原装的机器+原装的电源+原装的电池
5. 07年7月左右才出厂!整机带原装正版COA标签!

ThinkPad T60
CPU:Intel酷睿二代双核T2500 2.0G
内存:1G  (升级到2G+150元)
硬盘:100G 7200转高速SATA硬盘
屏幕:14.1寸高分屏(1400*1050)
显卡:独立128MX14003D测试14000分以上
光驱:康宝带刻录 光驱
网络通讯:Intel 802.11 abg 无线网卡, 56K Modem, 1Gb 以太网卡无线网卡通讯
附加功能:Secure Chip 安全芯片
电池:6芯锂电待机1小时以上(+100换电芯 待机2小时以上)
重量:2.4公斤
操作系统:WIN XP

不知道有假没有,怎么检测是不是好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各位指点指点。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啦

网友:
只是建议:如果只是一般编程的话,建议不用使用高分屏。字太小了,眼睛看的发痛。

楼主:
屏幕:14.1寸普屏(1024*768)这个便宜 CPU 1.83G的 2680

网友:
说实话,因为当初对IBM小黑造型非常痴迷,一度沉睡在T60 T61的世界,但是最近突然清醒了一下——二手机!很巧的是,忽然碰到了联想昭阳系列,相比较而言,我认为新的昭阳系列性价比绝对胜过T60二手。。。价格相差不大,3500左右

网友:
CPU:Intel酷睿二代双核T2500 2.0G
---------------
这句有问题
T2500是酷睿1代,不过其他参数倒是问题不大
1代和2代相比,效率仅有微小差别,2代支持64位,其他差别不大

网友:
昭阳还是算了吧

网友:
价格挺诱人,呵呵。内存最好用2G。

网友:
我半年前买的二手T60,3650¥。挺耐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昭阳还是算了吧

为什么这么说。。。

网友:
一个月前买了二手T60,这类本都是属于Used Equipment.,都有这个标签的,还会有一个这样的XP序列号。用着还行,散热什么也不错,但是二手的还是能当面验货比较好,毕竟电池和灯管是要看的,因为好多屏亮度低一些,有些电池只能用不到1个小时。可以不要硬盘换内存,自己再买个大的装上,100G的旧盘没什么好留恋的。铝合金防滚架的就是耐用,这个真的有!
=========================================华丽的分割线===========================================================================
修改原因:修改电池可用时间,
建议如果不能当面验货还是不要买了。会有好多小毛病的,虽然不影响性能,但总会觉得不爽。

网友:
还有T5600的配置的,建议买这个,有些屏轴比较松,不要买,我是挑了两个小时的

网友:
节后去深圳二手市场淘一台先

网友:
10楼正解,二手本,还是当面验货好!

网友:
买二手t60注意不要卖屏幕很亮的屏,那是翻新屏,不耐用,慢慢坏点会增加,注意屏轴不能松,机器外观很新的机器不要,肯定是翻新的,实际完全原装的也没有,还有显卡好好测试下,t60显卡有花屏。电池用ibm的电池管理软件测试下容量,重新标定一下电池,t60的质量和速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没有串口。我现在用的就是二手t60,机器跑70多进程一点都不卡。几乎不关机,重来没有死机过。曾经摔过一次,屏,外壳,硬盘,包括防滚架都摔坏,主板还是没有问题。更换配件后还很好,只是屏轴有点松。用惯ibm,你会不习惯别的机器。

网友:
t60的A壳绝对是金属的,防滚架是金属的,整体厚度比现在出的很多新机器还薄,做工精湛,可以说是ibm最后的巅峰之作。

网友:
忘记一点t60 x1400显卡2D性能不好,斗地主会卡,protel99也会卡。

网友:
呵呵,我用的就是T60,非常非常耐用,被我折磨了一年多了还没出过任何问题,从桌子上摔下去都一点毛病没用。

网友:
二手的建议当面买,上个月在华强北买了2台t60,价格2450不要硬盘,买个新的320g,花350共计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