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市电除了示波器要用隔离变压器外还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1-08):
曾经搞坏过一台,怕了。哪位讲讲。

网友:
三脚电源插头中间脚不要接地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当然对示波器来说很安全了,只剩下注意你自己的人身安全了,做实验的时候最少有两个人,你测试,另外安排一个手持木棒者,准备随时把你从火线上敲下来。

网友:
已经有大侠说过了,要对测试对象使用隔离电源。那么普通的稳压电源(使用变压器降压、整流、稳压......)后接的电路与示波器是隔离的吧,哪位大侠点拨小弟一下......

网友:
线性电源用工频变压器隔离,开关电源用高频变压器隔离,当然都是隔离的。

网友:
主要有两种方法:

1.把示波器的三端电源插头的地线干掉,测量对象无所谓了,随便用,但是示波器外壳不接地了,当然塑料壳的不会电人.另外没有屏蔽接地的话干扰可能厉害点儿.

2.用一个1:1隔离变压器供电,三端插座的地线还要和探头的负端连上,屏蔽还可以起作用.测量对象也可以随便量.

当然,还有第三第四种方法,有兴趣的还可以介绍给大家

网友(2010-02-23):
个人认为最可靠的就是用隔离变压器;条件允许时,DIY 的也可以用电池

网友:
无知者无畏阿
当年摸索一个坏开关电源的时候,就是直接用示波器检测
结果整层楼都跳闸了,没死真是命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知者无畏阿
当年摸索一个坏开关电源的时候,就是直接用示波器检测
结果整层楼都跳闸了,没死真是命大

那是接地漏电开关跳闸,你的危险程度和跳闸的等级无关

网友:
买隔离探头,有钱的公司就这么办

网友(2010-04-18):
靠感觉来吧,不过天天被电容打

网友:
用单点测量, 不过信号不太好

网友:
为什么用电池就安全,哪位高手画个回路图?

网友:
有专门的测市电的示波器,如tek的tps2000

应该也可以用两个探头测量,然后做math,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