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LM3S8962下用ucos+lwip吗

楼主(2010-01-08):
我用了周立功的LM3S8962开发板,板子上有移好的ucos和周立功的TCPIP包,但是他那个TCPIP包还不稳宝,我想移值LWIP,移了2个星期了还没有成功。请各位高人帮忙,给个例子。有移好的是最好的。EMAIL:qq38340548@126.com

网友:
UCOS有,LWIP也有,不过没有组合呢,而且我只有TI的LM3S8962的

网友:
在用LWIP裸奔

网友:
今天收到开发板了!晚上用带的网线在笔记本上下载了程序!只是想不明白是不是boot已经把网卡驱动做进去了还是???希望 mawenwei 小马
能够讲一下!还有能不能把UCOS共享一下!开发板蛮好玩的!~_~  !!

网友:
RT-Thread已经有现成移植好的LwIP,稳定性非常不错,ftp下载文件非常稳定的在280k/s,传过几百兆上G的都没啥问题(用的SD卡,上面也有FAT文件系统)。

网友(2010-07-15):
回复 网友A:
rt-thread已经有现成移植好的lwip,稳定性非常不错,ftp下载文件非常稳定的在280k/s,传过几百兆上g的都没啥问题(用的sd卡,上面也有fat文件系统)。

SVN上就有下载么?TCP性能如何?

网友:
周立功有移植好的,ucos+lwip,直接问代理要就行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rt-thread已经有现成移植好的lwip,稳定性非常不错,ftp下载文件非常稳定的在280k/s,传过几百兆上g的都没啥问题(用的sd卡,上面也有fat文件系统)。
svn上就有下载么?tcp性能如何?

0.3.0正式版里就有,性能上面已经说了。

总结下RT-Thread + LwIP的优势:
1. 现成的移植 + 稳定。这个大概很多用过的都知道,LwIP在和OS的结合上,RT-Thread做了部分改动,使得它更适合于OS方式的运行(稳定性上,效率上)。ourdev上的网友都做过Nx24小时的网络测试。
2. 内存占用省。一般的移植,或者芯片厂商官方的lwip移植,通常会占用很多的内存,留给应用的内存已经非常少了(LwIP在30k - 40k内存占用不等)。RT-Thread的移植LwIP内存占用是数k,天壤之别。
3. 和RTOS编程模式相配套的网络异步读写例程。到LwIP邮件列表就会知道,很多人提到过,如何做异步读写的问题(在读写网络连接数据时还能够接收其他线程发送的消息),邮件列表官方都甚至说LwIP不能这么操作。但是RT-Thread + LwIP却可以这样操作。
4. 相配套的一堆例程。

网友(2018-01-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rt-thread已经有现成移植好的lwip,稳定性非常不错,ftp下载文件非 ...

你好,有rtt的 lm3s8962的demo吗?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 easyarm8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