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函数传递一个复杂的数组参数

楼主(2010-01-08):
如何向函数传递一个复杂的数组参数
该参数是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指针)指向一个结构.
能否举一个简单例子,包括函数原形。

网友:
比如有一个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EXAMPLE_TYPE;

//强制传递一个该类型的数组,并强制要求数组大小为10
void ExampleFunction(EXAMPLE_TYPE tArray[10])
{

}

void ExampleFunction2(EXAMPLE_TYPE *pArray, uint16_t wCount)
{
    不用我多说了吧
}

网友:
你那数组大,不如直接用全局变量,省了指针传递

楼主:
我表述有点不清。
1)数组的内容是指针,而不是结构,即是指针数组,指针的类型是结构(指针指向一个结构实体)

2)C应当是传递数组的地址,而不时数组实体的吧。(二楼)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向函数传递一个复杂的数组参数
该参数是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指针)指向一个结构.
能否举一个简单例子,包括函数原形。
1)数组的内容是指针,而不是结构,即是指针数组,指针的类型是结构(指针指向一个结构实体)
2)C应当是传递数组的地址,而不时数组实体的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怎么理解起来这么费劲啊

这样告诉你把
1)如何向函数传递一个复杂的数组参数
跟向函数传递一个简单的数组参数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该参数是一个数组,数组的内容(指针)指向一个结构. "

网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struct SYSTIME
{
        uchar Year;
        uchar WeekDay;
        uchar Month;
        uchar Day;
        uchar Hour;
        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
}SysTime;
SysTime *TimeArry[]={....};
void Change_Time(SysTime *p_Tim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