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lib触摸屏校准点击5点后出错:Illegal instruction

楼主(2010-01-09):
tslib触摸屏校准点击5点后出错:Illegal instruction
记录:
#./ts_calibrate
xres = 320, yres = 240
Took 19 samples...
Top left : X =  194 Y =  270
Took 16 samples...
Top right : X =  813 Y =  265
Took 13 samples...
Bot right : X =  813 Y =  747
Took 15 samples...
Bot left : X =  193 Y =  743
Took 15 samples...
Center : X =  501 Y =  505
Illegal instruction
用strace跟踪得到的最后几句如下:
   select(4, [3], NULL, NULL, {0, 0}) = 1 (in [3], left {0, 0})
825   read(3, "@\4\0\0\"\305\t\0\3\0\1\0\375\1\0\0", 16) = 16
825   read(3, "@\4\0\0000\305\t\0\0\0\0\0\0\0\0\0", 16) = 16
      read(3, "@\4\0\0\205\377\t\0\3\0\1\0\1\2\0\0", 16) = 16
825   select(4, [3], NULL, NULL, {0, 0}) = 1 (in [3], left {0, 0})
      read(3, "@\4\0\0\307\377\t\0\0\0\0\0\0\0\0\0", 16) = 16
825   select(4, [3], NULL, NULL, {0, 0}) = 0 (Timeout)
      read(3, "@\4\0\0\3769\n\0\3\0\30\0\0\0\0\0", 16) = 16
825   write(1, "Took 13 samples...\n", 19) = 19
825   write(1, "Middle: X =  501 Y =  505\n", 26) = 26
825   --- SIGILL (Illegal instruction) @ 0 (0) ---
825   +++ killed by SIGILL +++

tslib-1.3和tslib-1.4都出这个错误,
我若将tests/ts_calibrate.c中调用perform_calibration函数的句子注释掉,随便给个条件替换它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
if (perform_calibration (&cal)) {
                printf ("Calibration constants: ");
                for (i = 0; i < 7; i++) printf("%d ", cal.a );
                printf("\n");
                if ((calfile = getenv("TSLIB_CALIBFILE")) != NULL) {
                        cal_fd = open (calfile, O_CREAT | O_RDWR);
                } else {
                        cal_fd = open ("/etc/pointercal", O_CREAT | O_RDWR);
                          。。。。。。。。。。。。。。。。

不知是触摸屏驱动有问题,还是内核,还是tslib?

网友(2010-03-19):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编译的tslib1.3,make后出现这样的错误,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tslib-1.3/tests'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home/tslib-1.3'
make[2]: Nothing to be done for `all-a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home/tslib-1.3'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tslib-1.3'
是什么原因嗯?

网友(2012-01-30):
楼主,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继续顶起。。这个问题还真麻烦了。我还没解决。。

网友:
解决。通过换一个支持软件浮点的交叉编译器编译tslib,得到的ts_calibrate复制到开发板上。

网友(2012-04-07):
楼主也说说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