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所有SPI话题的几乎回贴率为0,我觉PSOC的SPI有很广的变通用法,可以驱动常见的很多

楼主(2010-01-09):
发现所有SPI话题的几乎回贴率为0,可能SPI接口的芯片不怎么常用,一般的显示芯片SM6928.HT1622之类的都是一种三线定义的接口,不论不类,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接口类型,哈哈,虽然用了这么多年,但驱动它无非都是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发送数据,一般的做法是用IO口软件驱动,CLK都是用延迟来生成,这样有点浪费CPU的资源,特别是MC8内核,慢(比AVR等)。再加上IO驱动超麻烦,我试了,用SPI主动模块,让它发送一个字节,在发送完中断里操作,哈哈,这样即快又省了IO口的操作(要影子寄存器,有点烦),我用CY8C22545驱动 SM1628在产品上,很不错的,代码精简,工作稳定。不过最好不要用在CY8C21534之类的,如果开了CSD的算法,SPI就很难搞了,它的不是独立的CSD要占用时钟资源。随便说说,大家也说点

网友:
看LZ说的,我觉得驱动很多SPI都用不着硬件SPI,象HT1621这样的,刷新率那么低,占CPU时间不多的

网友:
SPI简单的协议,一般高手不愿意讨论此问题

楼主:
一般情况下是如此,在面板驱动线长时,想降低驱动时钟频率,或是同时驱动几个时,就要占用时间了,当然如果主程序没太多任务不在乎那就无所谓了。呵呵,我也说虽边说说,也许有的人能用上。

楼主:
2楼的xnliuxiwen ,可能您是位资深的PSOC的使用者了。在这里向您请教一下,不知您对PSOC的SPI模块试过没有,我在SPI和TX8使用中发现SPI的发送完中断不能产生,寄存器空中断可以,而TX8的是不论设为什么中断类型,而实际的中断都是寄存器空中断,很郁闷啊,

网友:
建议UF00做以下的尝试
1)看看boot.asm里的中断向量表是否有调用你编写的中断服务程序
2)是否PSoC Designer版本过低,建议去官网上下载最新的PD5.0 SP6

另外,可否更详细的描述你使用SPI的流程?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断是确定进入了,boot.asm我已放上了中断服务。只是中断的类型不对。在TX8里,在SPI里同样的程序,我只是在资源里选择了发送完中断,它就没有中断发生了,选寄存器空中断就能进入中断。 应当排除中断服务调用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只用了SPI的MOSI和SCK脚 MISO没有用,其它就没什么了,全部用系统提供的函数,我的版本是SP5.5 以下是资源图片

网友(2010-02-25):
在您的中断程序里必须还要处理其它标志,否则中断就只产生一次
BYTE tmp = BSPIM_cGetStatus();
void interrupt spim_isr(void) @ 0xXX
if(tmp & BSPIM_OVERRUN_ERROR)
{
   tmp = BSPIM_SPIM_CGetData();   //Clear the error
}
else if(tmp & BSPIM_SPI_COMPLETED)
{
   your code above
}

网友(2010-09-27):
大家好,我是一名学生,正在学习PSOC,现在要实现PSOC芯片CY29666中SPIM模块与外接的铁电存储器FM25L256之间的通信,但显示老是不对,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帮助。我的资源图片如下所示:

楼主(2011-05-28):
一年前的贴了,现回头来瞅瞅,jyou 天啊,想看看你的图,怎么是DOC格式的,PDF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