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有哪位朋友介绍下RC内部时钟的问题,时钟锁死了

楼主(2010-01-09):
原来的程序是在内部RC4.8M(没有8分频)的时钟下编的,用USBISP可以正常的多次烧写,但是因为要考虑耗电的问题将时钟改为内部RC128KHZ(没有8分频),第一次可以烧进去,程序也可以运行,但以后就无法再次烧写,显示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请问
1.如果仅需要ISP能识别到芯片,能正常的烧写,如果将RC频率4.8M调整到128KHZ,是不是还有寄存器需要修改?
2.另外我已经有3个芯片都烧死了,怎么样把他们挽救回来;-(,手头上只有这几个芯片了(Attiny13A).

另外在网上查了下,说ISP时钟要低于系统时钟的1/4才好用,但是我看了下不知道哪里可以调ISP时钟,用的是ZHIFENG 的PROGISP1.68烧程器
更新(试了将PROGISP软件的ISP速度调到最低都不能解锁芯片,天啊,难道ATTINY13A内部RC 128KHZ不支持多次ISP?还是我买到的芯片是山寨货?

楼主:
在线等啊,谢谢

楼主:
顶上来,让高手能看到

网友:
试试并口下载线+双龙ISP?里面速度可选“TURBO、FAST、NORMAL、SLOW、TURBO SLOW”
不算高手的支招^_^

楼主:
谢谢楼上,手头暂时没有并口下载线,另外也需要弄懂怎么样才可以让程序一烧就锁死

楼主:
试了将PROGISP软件的ISP速度调到最低都不能解锁芯片,天啊,难道ATTINY13A内部RC 128KHZ不支持多次ISP?

网友: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此时可以用并口ISP线的“TURBO SLOW”档刷写,用“SLOW”档都不成的。USBISP太快了……

楼主:
谢谢楼上,那岂不是说USBISP烧不了ATTINY13的128KHZ时钟?只能并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那岂不是说USBISP烧不了ATTINY13的128KHZ时钟?只能并口?

不好说,看你的USBISP的最低速度了。
我当时那次是用的M48,熔丝选了128KHz内部振荡和时钟8分频,比你的那个速度还要慢……

网友:
这个我也有有经历,也是13V 用128K不分频的话可多次下载, 如果再来个8分频就完了 那就一次了!

好像以前有人说把复位脚接地,再下载说是能下载了,但我没试过

我想这与速度有关,可能用了并口的真能好了

楼主:
用128K不分频的话可多次下载
怎么个多次下载法?
现在烧128KHZ时钟没有用8分频窝,另外有朋友用其它的烧程器烧128K碰到这种问题么?我现在用的是USBISP,ZHIFENG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128K不分频的话可多次下载
怎么个多次下载法?
现在烧128KHZ时钟没有用8分频窝,另外有朋友用其它的烧程器烧128K碰到这种问题么?我现在用的是USBISP,ZHIFENG的软件
本贴被 ajf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10-01-09,21:32:14.

我当时 用128K 不分频是能多次烧录, 我试一下8分频就不行了, 用的也是智峰 PROGISP 呵呵我的电脑主频慢(低声说一下1.2G 奔3 USB1.1),是不是你的电脑CPU是高档货啊,

楼主:
哈哈,谢谢楼上,我的CPU也不快的,奔腾M1.8,不过如果是CPU速度的话那也太不可思意了吧?不可能MCU限制烧程电脑啊.

楼主:
刚才试了将RESET脚接地然后再烧录,仍不行,看样子明天要去赛格换批芯片试试了.
我现在的芯片是ATTINY13v,但PROGISP上只能选ATTINY13,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13V 13 这应不是原因吧 我想楼主,如果有并口的话,还想用这么低的频率,可以搞并口试试,如果以后不去用这个128K了,还是先把这块放一放再说,等有好方法了再试, 发生这样的事也很仿的,主要是跑来跑去时间浪费了!

楼主:
谢谢wangqishao,热心人啊
暂时只能放一边了,实在不行只能用RC4.8MHZ然后8分频来降低功耗了,对了下DATASHEET 好像也只有0.3MA的电流,对了,我现在用的USBISP是山寨的,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淘宝上山寨的,还有你可以试下别的下载软件如!AVR_fighter 不过我看也是无起作用!

楼主:
刚重新买了ATTINY13V芯片回来,重新焊上去
1.如果用RC4.8M不分频可以正常多次烧写
2.如果用RC9.6M不分频或8分频都可以正常烧写
3.如果用RC4.8只要是8分频就不可以重复烧写
4.如果用RC128K无论是否8分频都不可以重复烧写
怎么回事啊?????

楼主:
刚才问了一个卖USBASP的卖家,他说用免驱的USBASP可以烧写低速RC?真有这回事么?还是他想推荐他的免驱烧程器?

网友(2010-02-19):
我手上已经败了好几片T13了,现在只敢用并口了。T13是AVR里脚最少的,可我觉得是最难玩的。

网友:
T13用7线可以用高压串行救回来

网友:
我双核3600+都能烧128k不分频,我有个东西就是这么反复下载调试出来的。硬件一样、下载也是zhifeng。我用并口isp最低速烧写。楼主可能是端口负载能力不足,最好卡座烤写

楼主:
已经验证:普通的USBISP需要安装驱动的那种不能低速烧写T13,换成免驱的USBISP就OK了,就是128K再8分频都能认得到.是烧写器的问题.

网友(2011-11-08):
记号,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3-01-06):
免驱动的USBASP的硬件和需要驱动的USBASP的硬件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