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立元件做的1.5 -> 9V 的升压电路(带稳压)

楼主(2010-01-09):
自控升压电路 (原文件名:aa.jpg)
我的实际电路IN4148->1N5817,8050 9014 -> 9013
线圈:L1--9T,L2--15T,磁环大概外直径为4MM,是从一个开关电源上拆下的(套在功率CMOS管的管脚上,用途不明,知道的说下)

实物 (原文件名:attachment.jpg)

实物另一面 (原文件名:atta.jpg)

我做的1.5升9V电池,大小完全符合9V叠层电池要求,自控的,无开关(空载电流<20uA)
电流输出比较小,只有30mA,输出电压可以通过调整稳压管改变
效率较低,大概只有65%,充满电可以使用一个半小时
是为儿子的遥控汽车的遥控器做的,他老忘关电源,一节9V叠层电池一晚上就废了
,用的2/3 AA电池,也是从他玩坏的另一个小遥控汽车上拆掉的

网友:
这个电路见过 可以自动关断 (空载电流<20uA)

很不错 呵呵···
效率到65%  应该不错了吧

想问一下LZ
L1 L2 是怎么搞的?

网友:
BG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顶下,能详细点就好。。。。

网友:
mark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4楼】 gaohq
积分:177
派别:
来自:
BG3的作用是什么?
==========================

自控开关(负载检测)

网友:
楼主能试一下在“BG2(9012)集电极”还有“BG3(9014)3的基极(或者是BG1(8050)的基极)”对地加一个1M的电阻吗?看看空载电流会不会降到1UA左右?谢谢!

网友:
这个也做过,效果很好,用在MF30指针式万用表里,做成15V伏的,好几年了,一节7号碱性电池还在正常工作,因为有负载检测,所以万用表电阻档(×10K)在表笔断开的时候几乎不耗电,在测量的时候又能自动启动,很方便。

以下内容摘自网络,图就是楼主位的图:

1.5V自关断数字表升压电源
2002年,第8期,类别:课堂内外

数字表如果用1.5V电池通过升压替代9V叠层电池,通常都要单独安装电源开关。给制作和使用带来不便。本文介绍的电路是通过检测数字表工作电流的有无来控制启动或停止的。因此只要将电源线与升压电路的输出端对接,就可利用数字表电源开关方便地控制电路工作。
电路如附图所示。该电路为间歇式振荡升压电路。BG1与L1、L2、C1等构成振荡器。BG1为振荡管,工作在开关状态。L1、C1为振荡反馈元件。L2为振荡储能绕组。为了方便,电路还设计了由BG3构成的自动电子开关。当BG3的基极没有负载时,也就没有基极电流,BG3、BG2、BG1均截止,整个电路停止工作,不消耗电源。因此,本电路不需设立单独的电源开关。
当A、B两点接上负载时,BG3导通,BG2也跟着导通,通过负载为BG1提供基极电流,BG1导通,能量从电源流入并储存在L2中。此时BG1集电极电压很低,D1截止,负载由C2残存电压供电。当BG1截止时,L2中电流不能突变,它将产生出较高的逆程电动势,经D1整流后输出。当输出电压高于D2的稳压值时,BG2的b、e结反偏而趋向于截止,BG1基极电流将会下降,迫使其振荡减弱,输出电压也随之下降。从而将输出电压自动地控制在D2的稳压值附近。
元件选择: BG1选饱和压降低的NPN型硅管,如9013、8050等,要求ICM>300mA,β>200。BG2可用9012、9015等PNP硅管,BG3选用9014等NPN型管,要求穿透电流越小越好。L1、L2用∮0.1mm的漆包线在∮8mm的高频磁环(从旧电子镇流器或节能灯里拆用)上绕制而成。L1为6匝,L2为36匝。
笔者用此电路为DT890A数字表供电,实测工作电流为:蜂鸣挡和电容20μF、2μF挡为45mA以下,其它挡位均在25mA以下。当电池电压降到0.9V时,除消耗电流较大的蜂鸣挡,电容20μF、2μF挡有缺电显示外,其余挡位均未见缺电显示。本电路制作简单,性能稳定,经济实用。不用调试,只要接线正确,均能正常工作。

                                  广西 雷国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试一下在“BG2(9012)集电极”还有“BG3(9014)3的基极(或者是BG1(8050)的基极)”对地加一个1M的电阻吗?看看空载电流会不会降到1UA左右?谢谢!

电路封装好了,实在懒得动了,主要是在我的这个运用中,空载电流是100uA还是1uA对我的使用基本没有影响,
我用的是旧式NiH电池,自放电率很高的,一个月自放电30%

网友:
要是不用电感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不用电感就好了。

是磁环不好找还是漆包线不好找
磁环在收音机,节能灯和开关电源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
不用电感的SC 转换器,现在研究的也很热,但国内好像很少见似的。

下面这个是把数伏特直流(最低可以是1V,效率73%)转换成200V,用在航天器上的,后面的二极管有9个
猛一看电路图可能会好奇:后面这么多二极管和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猛一看电路图可能会好奇:后面这么多二极管和电容是干什么的

可能是倍压电路吧,就是级数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用电感的SC 转换器,现在研究的也很热,但国内好像很少见似的。
下面这个是把数伏特直流(最低可以是1V,效率73%)转换成200V,用在航天器上的,后面的二极管有9个
猛一看电路图可能会好奇:后面这么多二极管和电容是干什么的

用到多级倍压电路的地方,都不讲究效率了,
用这么多级效率还有73%,怀疑中

网友:
前面Boost 升到30V左右,后面的是电荷泵(叫倍压似乎不太合适)再升到200V,电荷泵和倍压整流的架构非常相似,但工作原理有些区别,比如它的供电没有交流电的负半周,是个直流方波(小纹波近似的话)。

虽然SC Converter 理论早在1972年就提出来了,不用磁性原件电感,没有EMI等问题,优点很多,但受器件工艺影响,最近数年才成为热点,具体的电路没弄过,不敢妄谈

网友:
73%是理论值,实测值在50%左右(IEEE上的文章骗人的可能性很小,不像国内的《晶体学报》)

电路用在左边图的这个东西上,右边黑线框内是实物

实验数据

网友:
好小巧啊.

网友(2010-02-16):
电路有问题吧,B点输出负极,不太对吧。

网友:
小电流可以,大电流BG3的发射极受不了吧

楼主:
本来就是工作在小电流(30mA)

网友:
电荷泵哦!

网友:
10几年前给DT830供电的时候做过。
还可以。就是效率低点。两三个星期就要充电。

网友(2010-06-15):
Mark......................有空试试。。。。。。。。

网友(2010-11-16):
不如做个延时关电的更好,一段时间不用自动切断电源。

网友:
这个好,马克一下。

网友:
设计真是一种艺术

网友:
做人记号,对回复里的那个电路比较感兴趣

网友:
mark 1.5V-》9V
自控开关

网友:
98还是99年的电子报……

网友:
lz方案不错。这样替代9v电池给万用表,会不会影响精度什么的?

网友:
元件手里头都有,改天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2010-12-22):
早上搭了一个. 不错. 就是输出电流不行. 哈哈.

网友:
前两天刚做了一个升30V的34063,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做个升压的小电流电源,这样有些设备就可以用通用的五号电池了。爽!

网友:
一定学习一下

网友(2011-06-06):
MARK!做的很精致!

网友:
mark!确实很有用啊~

网友(2011-08-02):
噢,楼主这个电路是不是,参考《无线电》上的一篇文章做的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个以前看到淘宝上有套件的,很便宜,就是加上邮费就贵了,不如自己DIY了。元器件很好找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boost电路不错,你说的套在开关mos上磁环就是用做开关变压器的

网友:
1.5—》9V  标记

网友:
好用吗?有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