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电路 和LM358一样的图,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分析下!谢谢大家

楼主(2010-01-09):
输入争正弦波,黄色的,红色的为输出,、
该怎么调可以在单电源下让输出也可以接受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不是减法电路,只是单电源-10倍放大电路,设置了中点电位偏置电路(相对直流零点1/2Vcc)

你自己画的那个,是-1倍单电源放大电路,只是,有几处明显错误,首先输入要电容耦合,去掉输入信号的直流参考点位,

但是这样还不行,因为去掉信号的直流分量以后,理论上可以,实际上还是不行,书本上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你那个英文的pdf文档,也是错的,实际输出不能放大。

原因我告诉你:因为我自己做过,所以知道。

就是,输入电容耦合以后,输入信号虽然没有原来的直流成分了(原来的参考电位为0),但是同时,该信号也失去了直流参考点位,也就是说,在电子学上,该信号没有参考直流电位,所以输出一律不放大,输出基本接近VCC(小信号输入),那么怎么办呢,从输入电容后面直接引一个电阻到你的相对参考电位点(1/2Vcc),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的话,你无法发挥运放高输入阻抗的优势,因为为了引入直流参考点位,你必须外加分流电阻,也就大大降低阻抗了。
我有现成电路图,不过不在这台电脑上,改天给你。

网友:
这么说吧,不加电容,你的信号直流参考电位是0,肯定不行,削掉半边波形(单电源运放),或者完全无信号(双电源运放);

加了电容以后呢,你的信号完全没有参考点位,它根本不知道新的参考电位是1/2Vcc,所以必须人为引一个相对较大的电阻,到1/2Vcc处,让它知道,现在的参考点位是1/2VCC

这样就ok了

不用调试,我做很多了,呵呵,大家互相帮助。

楼主:
谢谢small_swan
我添加了你说的器件
但是那个1M的电阻应该不需要了吧

那样的话就是那个电容起作用了
那个电容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作用呢?

下图没有用你说的电阻,事实上加了波形也差不多

不加电容的话也没有出现波形被削掉啊,就是很小,是粉色的线,黄色的是输入波形

网友:
+端加电源一半(5V)肯定不行啦,输出超出电源范围了。减小放大倍数或者降低电阻分压中点电压。 R13减小到5K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
你这个实验我做的
可以实现输出
但是不能让输出到0V
总是至少有1.5V左右的电压,这个其实也是个疑问
什么样子才能输出的摆幅能接近0?我做的最小也有1.5V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不能让输出到0V
总是至少有1.5V左右的电压,这个其实也是个疑问
什么样子才能输出的摆幅能接近0?我做的最小也有1.5V

换轨到轨运放,例如LMV358。

楼主:
那358和LMV358的什么参数的差别使得358不能更低呢?
我只知道358最高是VCC-1.5,那没有说不能输出小点呀啊,为什么这个电路不能更小呢?比如1V

网友:
LM358最低可以到10mV左右,但输出负载电阻要够小。

楼主:
那为什么同样的输入,同相端R13=10K或者=100K,即+端一个为500mV,一个为2.5V,输入1k sin 800mV vpp
前者可以输出比较好的波形(粉色)而后者不灵呢(粉色),本来我以为应该是类似的,一个在500mV上下摆动,一个在2.5V上下摆动,但是前者OK,后者不灵,什么原因呢?谢谢大虾们!

+端为500mV,R13被挡住了,可参考下图的,值为10K

+端为2.5V

网友:
兄弟还是没看懂我说的意思啊,唉,可能经验还需要加强啊。

你给个邮箱我,我直接发图给你,刚给你画了个图,100%成功。proteus仿真。我直接发仿真文件

已经告诉你本质了:运放是差分放大,闭环的时候,两端瞬时电位差必须接近0,否则输出肯定错。就是比较器了。

网友:
发图成功,自己看吧,单电源供电,输入正弦波,10KHz,幅度1V,
输出反相正弦波,幅度3V

-3倍单电源反相放大电路。

唉,我前面讲了很多,都是这个电路的本质,不是吹水,可能你没仔细看吧。

根本不是器件的问题,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欢迎大家交流经验。

网友:
黄色输入,蓝色输出,电路随便画的,没有计算任何参数,

R4/R3=3,所以就是-3倍放大电路

因为电路要求简单,所以一般情况下不用计算参数,

但是,单电源供电,输入阻抗大大下降,如若要保持1M以上高输入阻抗,且单电源放大,

则电路需要计算和改进,需要的话,我发到你邮箱。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电路公式是Vo = 2 * Vin+ - Vi,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
输入加个隔直电容,公式就不一样了,Vo = Vin+ - Vi。

楼主:
谢谢gzhuli 咕唧霖,small_swan ,CCTV,CHANNEL V,NATIONAL GRAPHICS,DISCOVERY...
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作为一个小菜鸟,我参考了书,电工学,第六版,下册,电子技术,秦曾煌,高教版 P101
我觉得这样的电路应该是个减法电路,因为和书上的一样,哈哈...
10楼的第2个图
15楼的第1个图 做比较,就是一个电容的差别

10楼的第2个图 确实是Vo = 2 * Vin+ - Vi,书上也这个说,绝顶高手gzhuli 咕唧霖也这么说的..
15楼的第1个图 也是一样的道理,作为一个菜鸟,作仿真,过了电容后波形如下图的蓝色,虚线为蓝色波形的地,上升了,是Vin,在2.5V线上下,再做个VO=5-Vin,粉色为输出,Vo在2.5V上下,那就是可以了,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了。
我说的对啊?不对的话再砸我吧

但是,为什么过了个电容波形被提高到2.5上呢?当然,不过电容还是在参考点0V上下摆动。

网友(2011-05-21):
请同志们看一下,这个电路,火线和零线两个输入顺序不一定是这样,两个顺序随便接。。最后从ADC出来的是不是1/100的输入正炫波? 假如输入是220V的交流电

网友:
TL072输出是输入的1/100, 在 VREF=0 时输出正/负半周对称0V轴。如 VREF=2V, 则输出幅度不变但波形相对0V上移 2V。

注意: R15/R18 需用高耐压电阻或数枚电阻串连

网友:
看来很多人基本概念还是不清楚。small_swan 不要乱解释,会误导小朋友的。引用图片【楼主位】vipcff

注意这个图中3个电容,在你的图里也加上这3个电容。其实运放闭环放大电路,运用“虚短”、“虚断”概念很好分析的。你那个图确实是单电源反相比例放大电路,不是减法电路,因为只有一个输入信号。引用图片【19楼】zgsunli

上图才是减法电路,但需要输入2个信号。运放是小信号放大器,怎么能加220V AC信号,会冒烟的。

LM358的带宽较窄,输入信号在放大倍数较大的情况下,频率不宜大于10KHz。

网友:
如图中所示,那个TL072 的输入,那个L 和N 两个线,调一个位置,TL072还能输出1/100的正弦波吗?  我但心的是这个.. 因为零线的电压是0V, 我怕顺序有问题..

网友:
>> 因为零线的电压是0V, 我怕顺序有问题..

顺序没关系的,再上传仿真结果, 楼上可放心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运放是小信号放大器,怎么能加220V AC信号,会冒烟的。

220V经过100K/1K分压剩下2.2V,电流不超过2.2mA,冒烟也是电阻先冒(2.2mA^2 * 100K = 0.484W,用1/4W电阻肯定冒烟),哪轮到运放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