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PLC 是怎么采集4~20 mA的模拟信号的啊?最好有个图,谢谢

楼主(2010-01-09):
谁知道PLC 是怎么采集4~20 mA的模拟信号的啊?最好有电路图,谢谢

网友:
A/D模块,或A/D扩展板(比扩展单元便宜些,但有些PLC不能装扩展板),现在一些新型PLC也带有A/D输入。具体参数和接线参考A/D模块手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