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Luminary 的板子了。但是怎么把代码下载下去啊?

楼主(2010-01-09):
收到Luminary 的板子了。但是怎么把代码下载下去啊?
以前一直用8位的单片机,,收到这个板子后想玩下,可是发现不知道把代码下载下去,看了下keil 的下载里面还有有什么ulink 和jlink, 是要 在买个盒子吗?

网友:
不是,你看一下文档Read Me First 和 Quickstart Guide - View,在那个Documentation文件夹里,当然,通过index那个网页,可以链接到所有你想要的内容

楼主:
已经下载进去了。可是发现我可能还是有点没设置好,如果当我打开的是hello 的那个程序时,如果我把显示的字符串改成 其他的显示,可是如果在keil 软件里面直接下载进去的话 显示的还是hell world ,但如果我用Luminary Micro 这个软件下载  rvmdk 里面的程序时就是我要的显示了。。而如果我下载其他文件夹里的bin 文件时 却也还是显示hell world (比如sourcerygxx 文件夹)  ,这个是还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如果我用IAR连接JLINK怎么下载程序呀。一直连接不上。需要怎么做呀
看了PDF文档好像这个板子可以作用调试器连接目标板。

楼主:
噢 。。可以了。。 谢谢小马!

网友:
怎么用IAR+jlin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用IAR连接JLINK怎么下载程序呀。一直连接不上。需要怎么做呀
看了PDF文档好像这个板子可以作用调试器连接目标板。

那个JTAG接口是对外仿真别的LM3的,你接JLINK往里烧写是不行滴,不过事在人为,呵呵,看你动手改造啦

网友:
谢谢这次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0-03-11):
回复 网友B:

我打开“hello”那个程序后  在上面这个一样的图片上 我的那个“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选项里怎么没有那个“Luminary Eval Board”  怎么找都找不到! 请那个大侠指点下下  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