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章其波.有关于MIPS路由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买了一个GT701的路由器,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7a6abc83e7f01b3604ce6162421e9bfa&x_id=0db1
当时买的时候是一个英文版本的,想把它刷成中文版本的.结果刷成WRT-X之后刷不回来了,用恢复工具,好像是说adam2损坏了,无法修复.
经过一番google,好像说可以用JTAG恢复ADAM2,搜索到了你的大作

如何使用路由器作开发板” 之 MIPS 版本 -- 工具篇 (并口简易MIPS-EJTAG + UrJTAG + OCD Commander)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357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MIPS&bbs_id=1000
突然发现主板上的插针没有一个和你所说的相同,不知怎么刷新?

网友:
这什么牌子的 感觉山寨哈 都舍不得用 胆电容和固态电容 貌似还用了热熔胶。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老兄怎么认的吗 ,国外的洋垃圾,不然怎么还是英文的呢? ActionTec,台湾造的

网友:
自己慢慢摸索吧,下面那两个插针有一个就是。 7300里有个mips还有一个ti的6x系列的dsp,那两个插针应该就是这两个的jtag口

楼主:
右边的那个我量了,有两个是空的,一个电源一个地,还有两个不知道连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
那应该是串口  另一个呢? 很难猜啊,毕竟JTAG有TMS TCK TDI TDO这几个脚呢

楼主:
串口可以下载编程不?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不能,除非里面跑的code支持才行

楼主:
ADAM2
ADAM2 是基于德州仪器AR&系统的BOOTLOADER/监视工具,
ADAM2 使用在下列设备上:ActiontecGT701,ActiontecGT704, DlinkDslG604t, DlinkDslG624t,NetgearDG834G, LinksysWAG54Gv2, Asmax AR-804gu.

NetgearDG834G, LinksysWAG54Gv2, Asmax AR-804gu.
ADAM2 Revision 0.22.02
(C) Copyright 1996-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 Copyright 2003 Telogy Networks, Inc.
ADAM2 包含TI AR7 串口控制台支持,TI 以太网接口TCP/IP,DHCP客户端,FTP服务器和FLASH内存读写擦除.
ADAM2定位于mtd2 FLASH 分区0x90000000虚拟分段  0x10000000 物理地址
德州仪器AR7芯片有4Kboot-ROM 镶嵌在0xBFC00000 (标准MIPS复位向量) ,此代码初始化外部内存接口(EMIF)跳转到0x90000000 (ADAM2 起始处).

ADAM2 串口命令

         Commands               Description
         --------               -----------
         h/help 支持的命令
           info 信息显示
          memop 内存优化
       setmfreq 配置/转储系统和CPU频率
             dm 转储<address>处内容
         setmac  将<value>写入<address>
          erase 查出FLASH除了adam2核心和变量空间
       printenv 显示环境变量
         setenv 设置环境变量
       unsetenv 取消环境变量设置>
         fixenv 整理环境变量空间碎片
             go 从<mtd1>处加载映像

The dm <start> <stop> command allows you to examine various memory regions :

Adam2_AR7RD > dm 0xbfc00000

bfc00000: 1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
bfc00010: 0c081000 3c1aa861 375a1a00 8f5a0000 - ....a..<..Z7..Z.
bfc00020: 335a0007 24010001 13410013 00000000 - ..Z3...$..A.....
bfc00030: 24010002 13410013 00000000 24010003 - ...$..A........$
bfc00040: 1341001a 00000000 24010004 1341001a - ..A........$..A.
bfc00050: 00000000 24010005 13410021 00000000 - .......$!.A.....
bfc00060: 24010006 1341001e 00000000 24010007 - ...$..A........$
bfc00070: 13410017 00000000 3c1ab000 03400008 - ..A........<..@.dumps a standard MIPS 4KEc reset code (internal CPU EEPROM).

楼主:
http://www.seattlewireless.net/ADAM2#ADAM2Serialcommands

ADAM2 Revision 0.22.02
(C) Copyright 1996-2003 Texas Instrumen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 Copyright 2003 Telogy Networks, Inc.

ADAM2 contains support for the TI AR7 (16c550 compatible) serial console, TI Ethernet driver (cpmac), TCP/IP, DHCP client, FTP server and FLASH memory writer/eraser.

ADAM2 resides in the mtd2 FLASH partition (0x90000000 virtual KSEG0 == 0x10000000 physical addresses).

Texas Instrument AR7 chip has a tiny (4K) boot-ROM embedded at the 0xBFC00000 (standard MIPS 4KEc reset vector). This code initializes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EMIF) and jumps to the 0x90000000 (ADAM2 start).

ADAM2 Serial commands
         Commands               Description
         --------               -----------
         h/help commands supported
           info Displays board information
          memop Memory Optimization
       setmfreq configures/dumps the system and cpu frequencies
             dm Dump memory at <address>
         setmac Change memory at <address> <value>
          erase Erase Flash except Adam2 Kernel and Env space
       printenv Displays Env. Variables
         setenv Sets Env. variable <var> with a value <val>
       unsetenv Unsets the Env. variable <var>
         fixenv Defragment for Env. space
             go Loads the image starting at address <mtd1>

Several commands may be separated by ";" i.e. "printenv;info" .

The dm <start> <stop> command allows you to examine various memory regions :
Adam2_AR7RD > dm 0xbfc00000

bfc00000: 1000000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
bfc00010: 0c081000 3c1aa861 375a1a00 8f5a0000 - ....a..<..Z7..Z.
bfc00020: 335a0007 24010001 13410013 00000000 - ..Z3...$..A.....
bfc00030: 24010002 13410013 00000000 24010003 - ...$..A........$
bfc00040: 1341001a 00000000 24010004 1341001a - ..A........$..A.
bfc00050: 00000000 24010005 13410021 00000000 - .......$!.A.....
bfc00060: 24010006 1341001e 00000000 24010007 - ...$..A........$
bfc00070: 13410017 00000000 3c1ab000 03400008 - ..A........<..@.
dumps a standard MIPS 4KEc reset code (internal CPU EEPROM).

楼主:
看这个上面的东西,好像ADAM2是无法被擦除的啊,怎么会损坏呢?

网友(2010-02-23):
用串口连上路由器,看到maca的地址,然后在电脑上用arp -s 192.168.0.1 maca 就可以绑定IP了,然后就可以用恢复软件回复了.

网友(2010-04-25):
Jtag CPU pin-out
TNETD7300A TCK A20 TMS A21 TDO A22 TDI B20

网友:
找到路由器的调试接口了。。。用了那个urJtag实验了一下,总是无法写入固件,网络上搜索的东西都说是从 0x90000000     地址检测到FLASH,而我只能在0x30000000检测到flash,我的FLASH为AT49BV322A

内存检测

擦除flash

网友:
烧写文件失败

---------------
我确认我的FLASH是好的,用CICLaMaB烧写过,板子就不能正常启动了,用erase命令擦除后能全部恢复到0xFFFF

网友:
有的flash会有一个WP引脚,WP使能的话,会使一些区域不可擦除。你可以看看

mips默认是从bfc00000启动的,ti的那段boot代码会跳转到b0000000,b0000000就是flash的物理地址。

用urjtag就应该用30000000 因为flash是16bit的,如果是8bit就是10000000, 32bit的是50000000 这个是urjtag里的一个关于mips的一个规定吧。

ti的代码好像是montavista编的。ti 的现在卖给infineon了。 所以基本属于快淘汰的东西了。 目前基本上是broadcomm的天下了。

网友:
有什么初始化的办法可以使这个WP打开吗?还是我得把这个脚挑起来接上一个固定的电平?应该不用吧.CICLaMaB可以写进去,只是写进去之后是什么内容就不知道了

网友:
mtd0    0x900a0000,0x903f0000
mtd1    0x90010000,0x900a0000
mtd2    0x90000000,0x90010000
mtd3    0x903f0000,0x90400000
这些定义怎么又在这里呢?是内存管理作怪吗?

网友:
CICLaMaB 是啥东西?

如果是内部程序,它自己可以把那个WP拉高的

mips里 90000000 是cache地址,b0000000是non cache地址。两者都是映射到同一物理空间。只是存取方式不同一个经过cache,一个不经过。

网友:
又见波仔? 有新作否?  我想用pic32的片子来学习mips编程,请问有意义吗?

网友A:
pic32就是个单片机啊,能见到mips的影子,但跟处理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过话有说回来,即使是处理器无非就是用现成的bsp 写写应用,稍改下外设啥的。

网友:
额,32位单片机,,我还想它至少跟arm7一样跑系统呢。m4k的内核哎,转念龙芯中。

网友:
最后还是没有搞定....原来FLASH有质量问题,写不进去,不知道那些奸商哪里弄的片子,看起来像攒新的,AT49BV322A 20片应该是什么价钱啊

网友(2010-05-28):
没早发现这个帖子,我前几天也是狠折腾了这个路由。结果把ADAM2搞挂了,网上说没有Jtag,我只有把Flash焊下搞到其他板子上重新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路由器的调试接口了。。。用了那个urJtag实验了一下,总是无法写入固件,网络上搜索的东西都说是从 0x90000000     地址检测到FLASH,而我只能在0x30000000检测到flash,我的FLASH为AT49BV322A

是0x30000000,经ADAM2 Remaping后才是0x90000000

PS 调试口那个图哪里找到的?我google了好几天也没踪迹~ 求全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Flash的分区,应该和用Jtag烧写没关系,用ADAM2烧写才用得到。

mtd0 0x900d0000,0x903e0000 squashfs filesystem
mtd1 0x90010000,0x900d0000 kernel
mtd2 0x90000000,0x90010000 ADAM2
mtd3 0x903f0000,0x90400000 ADAM2 environment variables followed by config.xml
mtd4 0x903e0000,0x903f0000 unknown/unused (32 zero bits followed entirely by ones)

网友:
如果有ADAM2的话,可以用TI原厂的Boot Load图形化工具,好像叫adam2app

网友:
我将SDRAM换成了32M的,一直没用无线,前几天一试,一开无线要么死机要么重启。搞到后来反复重启,最终只能重刷固件了。
这个MCU好像是MIPS+DSP,两者共用一个SDRAM,难道一换memory map就错了?但似乎DSP是给DSL用的,和无线没啥关系~

网友(2010-07-27):
http://lryylryy.spaces.live.com/Blog/cns!3178181B4DE2163A!176.entry?wa=wsignin1.0&sa=339802954
楼上的强人,不知道在湘大待了多少年了哈,,貌似建站就看到楼上了。。古董了哦~~

ps还有一个头像是直升飞机的老兄,貌似也是湖南的,也是建站就出没的老朋友了啊,。

pss 没有人倒腾过用rmi芯片的路由器么?RMI蛮强悍的,可惜被收购了。
另外鄙视下自己光说不做,白当mips粉丝这么多年了。。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帖子上标的电阻是主板上的电阻号. 肯定是把CPU拆开然后量出来的信号,右边是JTAG的引脚,电路是xilinx dlc5 的简化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将sdram换成了32m的,一直没用无线,前几天一试,一开无线要么死机要么重启。搞到后来反复重启,最终只能重刷固件了。
这个mcu好像是mips+dsp,两者共用一个sdram,难道一换memory map就错了?但似乎dsp是给dsl用的,和无线没啥关系~

貌似有个变量可以定义RAM的大小

网友(2013-04-18):
引用 网友A:
pic32就是个单片机啊,能见到mips的影子,但跟处理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不过话有说回来,即使是处理器无非 ...

章其波大哥能否发份ocd commander2005版支持WIGGLER的软件给我用用呀,现在的最新版的都不支持了.谢谢了,LJB4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