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哪位能帮忙加工点铝件

楼主(2010-01-10):
U型的 槽铝

上面好多孔

网友:
信莫哥,得铝件~~

网友:
看起来没几百块没人做

我报价400RMB

楼下兄弟接着报

网友:
以前帮同学钻过铝件,(相机支架的一个零件,锁紧螺栓的螺孔位置设计不合理,从侧面另外钻了一个)。只有两个感觉:

1、很软,气孔很多(零件的铸造工艺太差)
2、因为很软,所以不好夹持。

像lz那样的薄壁件,估计一上虎口钳就变形了。中间最好设计一块垫铁,放在u型槽里面。

网友:
5毫米厚,可以找3个铝板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得铝件是没法焊接的,一焊就氧化了。二保焊也不行,铝和二氧化碳是会起反应的。
(氩弧焊?成本放在那里,就别考虑了吧……)

回复 网友B:
先不说价格,自己觉得加工这个东东,不单独设计夹具是做不来的。铝件毕竟太软了。

老大认为呢?

回复 楼主:
另外LZ这个图纸也不够专业,
这么薄的壁,要钻通孔,竟然连个位置公差都不给。

难道是自由公差?偏上个一两毫米,就把壁钻开,变成槽了,呵呵
^_^

楼主:
另外LZ这个图纸也不够专业,
这么薄的壁......

用protel画的图

本人也不是做机械的,所以难免 遗漏

公差0.1mm就足够了

铝件的确 不太好弄

网友:
LZ你的这个东西想用在哪?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也不是做机械的,所以难免 遗漏

不好意思,忘了这个坛里面机械专业的学生不多

这个零件,小弟帮不上忙了。家里旁边那个厂也做不了,没那么小的钻头。

LZ试着去旁边哈工大试试吧,那里应该能加工出来。

顺便再提醒一下,图上侧壁通孔的定位尺寸没有标注完整(主视图上那一横排孔在什么高度),
然后一起把公差加上吧。不管哪个厂,没有公差是不会接活的

网友:
LZ应该说你这东西需要做多少量,然后来问价钱
别人都不知道你有多少怎么给你定价,做一个跟做一千个价格天上差地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记得铝件是没法焊接的,一焊就氧化了。二保焊也不行,铝和二氧化碳是会起反应的。
(氩弧焊?成本放在那里,就别考虑了吧……)

我是说用M2.5的螺丝。如果是微波的带通滤波器,还可以用铜吧。或者找个软铝,两边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