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焊怀表成功的吗?LED的方向是怎么的?

楼主(2010-01-10):
让朋友帮忙购了一个怀表套件,下载了资料,根据原理图推测了一下LED焊盘的方向,方的为负极,圆的为正极,好像根常规不一样.PCB是AD6格式的,我打不开,那位朋友可帮忙转个PDF的看下.或99SE的.谢谢!!

PS:大家都还没有焊吗?等不及白沙的焊接教程了:)

楼主:
谢谢阿莫...

继续等待...

网友:
我还在头痛如何下载程序呢

网友:
还没有开始焊,也是一头雾水,也还不知道怎么下载程序。

网友:
程序下载工具也没,郁闷了

楼主:
【3楼】 bigworms
--------------------------

你好像已经焊好了?LED的方向怎么样?

网友:
那东西先放着,等消息了

网友:
上次抢到了液晶屏,下不了程序。这次也抢到了,还是下不了程序。郁闷啊。

网友:
我转了99se,上传一个给大家。
有一些层设置了没有显示,请看的时候自行设置。(我在焊顶层,所以没有显示底层)
白沙怀表protel99se  ourdev_524699.rar(文件大小:80K) (原文件名:pw.rar)

【69楼】 abuzhu 白沙
非常抱歉,由于家里有重要变故,原计划随套件发售同步提供的组装说明要推迟一周左右放出。有关怀表的问题届时一并答复。

楼主:
【10楼】 firegl99 智豪
----------------------------------
谢谢,可以肯定方的是负极了。明天继续开焊。。。

网友:
msp430和led都焊好了,那个DFN封装的MMA7660不会焊,搞不定,谁来教教我这个菜鸟

楼主:
我是用热风枪吹上去的,烙铁比较难焊,将锡丝放桌子边上悬空,把芯片放到焊盘上对好位置,一只手按住芯片,另一只手拿烙铁,然后一起凑到锡丝上,芯片就固定了,焊好另一边,回头去掉这边多余的锡.就行了.

网友:
请问你们套件里面这个螺丝有的没

网友:
【13楼】 skg331
---------------------
MMA7660的焊盘两边突出来的太小了,烙铁搞不定。我在焊盘在芯片底部的管脚上了点锡,然后拿了实验室的热风枪,胡乱吹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焊好。之前没有用过热风枪,不会用。

【14楼】 xaofen  请问你们套件里面这个螺丝有的没
-------------------------------------------------
没有

网友:
请问你们那里的电阻式怎么样的,我这4个103 2个472 12个101

网友:
焊接难度确实不小啊。焊的手腕都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