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充放电

楼主(2010-01-10):
我用PIC RC 充放电测温 R=100K C=104 5V供电。当进行充电计数时为什么正机电流有500UA? MCU 内部31K振荡才耗电40UA.只要不充电时候电流都是40UA,请各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可能单片机的引脚在0和1临界状态消耗多余的电流

网友:
可能是休眠状态和非休眠状态吧?

楼主:
都是在非休眠状态的啊,休眠电流才1uA.PIC的东西确实不错的

网友:
单片机的引脚在0和1临界状态会消耗多余的电流,100K的电阻给104允电,上升曲线较缓,试下减小电阻及电容,让电压上升曲线陡些.

楼主:
谢谢jiangxingyuan的建议.我试下先

楼主:
TO:jiangxingyuan

测试结果如下
1:10K/103 电流最大值400UA.
2:1k/103  电流最大值400uA.
3:100k/103 电流最大值480uA.

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流会有所减少.

看来我是减小不了这电流了?

楼主:
TO:jiangxingyuan
如果我只用热敏电阻加个固定电阻串联.用I/O电平方式来唤醒MCU 那是不是就要消耗额外的电流啊?

网友:
应该会,单片机的IO在休眠时应该给一个确定的电平(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这样会比较省电,如果IO上的电平介于高电平与低电平之间,单片机就会消耗较多的电流,据说如果如果IO的电平不确定,会造成其内部电路的翻转,会消耗电流。具体你可以去查下单片机的IO特性这一章。
另外要系统电流比较低,IO口一定不能有电流流出或流进,比如一个IO是高或有上拉内部电阻,不要把其和地用阻性器件联接,同理,如果为低,也不要把其用阻性器件和高电平联接。

网友:
你最好上个图上大家看下吧,我学PIC也不久,怕会误导你。
不过这个论坛PIC板块比较冷,好多问题都无人答。

楼主:
嘿嘿,确实象你所说的I/O在临界状态会消耗电流.我用电位器两端分别接VCC和GND 中间接I/O ,当调到1.2V时电流最大
有400UA左右.嘿嘿误导我倒不会啦,改天好好研究下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做的项目看来是不能避免要消耗这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