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便携式的激光雕刻机,请与我联系,我需要。

楼主(2010-01-10):
哪位有便携式的激光雕刻机,请与我联系,我需要。
精度要高。谢谢

楼主:
我也不知道多少公斤,我只见过图,就是大概是40*30的吧
这里都是高手,所以我就来这了。

网友:
这玩意有便捷的吗 光一个冷却水箱也百十斤

网友:
同意楼上,我见过的激光管也有2米长,而且还有一个大铁壳子

网友:
看用途了,我切纸/塑料薄片用的激光器只有几百克重

楼主:
3楼的大哥,你太了解我了,不过我说的便携,也不是说就拿着走来走去,只是比那种大型的小点,像那种小型的电脑桌那么大的就行。不想要那种和一个写字台那么大的

楼主:
主要是切木头,激光的能刻金属吗?我没用过,不太了解啊

网友:
拿激光雕金属,金属不会化吗?能保证多少精度?

网友:
在semi展上看到过大概5w的,可以把金属表面的一层薄漆烧掉来打标。体积不大,估计也就以前的大机箱那么大。
另,陶宝上也有3000多的激光刻章机卖。我们家楼下的打字复印店有台小的,估计就着价位的。

网友:
5楼的兄弟2米长:没见过发上来开开眼-( 我只见过2 30厘米的外面也不是铁壳 是个铜制的镀金腔

楼主:
比如刻人物,头发能显示得比较自然吗

网友:
只化掉需要化的,因为是聚焦的。当年与上海光学所合作缸套数控激光机床,类似当下大族激光的那些东东。大功率激光发生器体积有卡车那么大,发出的光也不会烧化什么的。(当然,如果不是对准的话,呵呵,厚钢板都打一个洞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的兄弟2米长:没见过发上来开开眼-( 我只见过2 30厘米的外面也不是铁壳 是个铜制的镀金腔

我现在没照片,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玻璃管好像还是双层,具体没怎么研究过,呵呵
外壳确实是铁壳的,上的黑漆,有部分还有生锈的现象
小公司的产品

网友:
5楼说的是气体激光器,例如CO2激光器,一般是双层玻璃管,还要水冷
11楼说的应该是固体激光器了,或者是很小功率的气体激光器,例如He-Ne激光器

网友:
是的,是叫CO2激光管,据说是不能切铁一类的东西,也没试验过,呵呵,一般只是切有机玻璃、薄木板之类的东西
下面就是激光管,这个东西上次换了要2000块呢

网友:
He-Ne激光器功率很小mW级,He-Ne激光是可见的红光,一般用来准直、定向和各种光学试验。不能用来切割,连纸都烧不穿,照在皮肤上也没什么感觉,以前在学校做实验常用。
CO2激光器工作在红外波段,功率一般比较大,分脉冲和连续的,一般零点几瓦的脉冲CO2激光器就可以在刀片上打孔了。当时实验室有一台几十瓦的CO2激光器,激光管做成Z字形,装在大概8米长的铁箱里,据老师说可以切割几公分厚的钢板。

网友:
你可以找刻章用的激光雕刻机,一个人就能拿起来走。
但是只能雕塑料,木头,金属不知道能不能雕,即使能也只能雕个很浅的字。

网友:
楼上的的刻章的比较靠谱,2k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