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让小车能跟着人走,有什么方案啊?请教大大们

楼主(2010-01-10):
想让小车能跟着人走,有什么方案啊?请教大大们。

网友:
屁股放个遥控器...

网友: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
我有全套的方案,超低成本

网友:
用声音定位 + 热红外感应 也许可行

网友:
DAXIA版主已经做出成品了

网友:
响屁定位。

网友:
楼上经典,不过5楼说的容易实现。超声波加人体热释电定位,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新手啊,他的那个帖子在哪了?

网友:
我也找不到,你给丁丁发消息,他自己发过照片的,是高尔夫球场用的自动跟人车,超声波时间差控制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果然是高手,一看就很有文化。。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方案强大,不顶不行。

楼主:
我用两个GPS模块,不知可行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史上最省钱的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全套的方案,超低成本

你的绳子用的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红外线热释人体传感器
防盗报警器上常用的东西……

到淘宝上搜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大智若愚!!

网友(2010-04-04):
除了热辐射外最简单的就是用无线模块,人身上带一个,车上装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意 ,用红外测距 搞个算法也行,我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

网友(2010-08-30):
回复 楼主: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用的是激光雷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实验证明,绳子最节能!

网友(2011-02-05):
身上装个无线传感器如何?用于小车的定位,

网友:
这种适用的生活上还没有哦。。用GPS定位可能行。。

网友:
用热释传感器做可能可以跟人走,但是要同时有几个人的话可能离谁近就跟谁走了,买个那种几块钱的防丢器研究一下可能有启发~

网友:
防丢器估计没什么参考价值,那个一般是两个部件,一个放在人身上,一个和要防丢的东西连一起,两个部件距离超过一个值就发声提示,通常不会检测相对方位只检测相对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要是人比较多怎么办?不会有干扰?

网友:
很久以前国外就有这个技术了,不是小车,而是行李箱。在一本杂志上见过。

网友:
跟人比较困难,有如下注意:红外热释电的原理可行,距离也不错能达到10m以上,平面上安装两个探头,可以跟踪1个目标,但遇到多个人后会丢目标——跟别人。超声也可行,人身上带一超声发生器,定时发出,小车两接收头,判断方向[运算左右]进行跟踪,信号强弱决定距离,但如果碰上死目标会不动的——可以采用定时测试目标——也会失败。光电跟踪——采用固定频率发射的激光照射在人身上,小车跟踪激光点,同频跟踪,距离是激光传感器的灵敏度。可以采用以上2种方法组合效果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人才

网友:
7楼的女儿长那么漂亮啊

网友:
貌似双胞胎啊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狂顶!哈哈哈

网友:
【5楼】 qilin3
用声音定位 + 热红外感应 也许可行
----------------------------------
声音定位,有看到过类似的方案,用至少5个麦克风做一个矩阵,判断声音来的方向,跟着声音走
类似的,也可以用来做反狙击系统,打一枪就被找到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捧腹大笑,狂顶不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一根绳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最佳方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好想法

网友(2011-06-23):
反狙击。。。很有吸引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两个gps模块,不知可行否啊?

肯定不行,精度不够,还是绳子好

网友:
有个想法,能利用磁场实现么?这个也节能。。。。

网友:
用绳拉呀 楼主没溜过狗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上应该说的就是这个设计,前一段时间做比赛,找创意的时候,从老美的网站上google到的。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4ODQ5NDUy.html   自动跟踪购物小车
这是“2011 Digilent Design Contest中国区决选”一等奖作品获得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顶夜里睡不着。